求助,连杆的关节处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3-07-11):
要是经常运动的话,用轴承还是尼龙套,或者铜套,最好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就尼龙。
要求灵活性,对心精度就轴承。
径向载荷比较大就铜套

网友:
结构允许的话,我觉得用关节轴承合适

网友:
关节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