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设备中的316蒸汽盘管折弯处需不需要做退火处理?

楼主(2013-07-11):
各位大侠,我们公司的不锈钢盘管在折弯处很容易变薄破裂,大多不到一年就坏了,我在想是不是奥氏体不锈很怕应力腐蚀,如果对折弯出做退火处理会不会好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指点,免得我做无用功,先谢过了.

网友:
       退火肯定比不退火要好一些。另外,如果技术条件允许,弯曲半径尽可能大一些。

网友(点评):
考虑到空间问题,我们一般都是选择最小折弯半径,所以拉薄很厉害。

网友:
固溶处理,加热到1100度,再快速冷却。对于盘管来说是不可能的。
316L是奥氏体类型不锈钢,怕介质氯离子含量高。

网友(点评):
嗯,是的,有氯离子的情况下都会包铁氟龙胶。

网友A:
这个不光是应力的原因吧,介质及流动速率可能也有影响。弯头处冲刷比较严重些

网友(点评):
是的,冷却盘管一般不会有问题,出问题的是蒸汽盘管,是在应力跟腐蚀环境的双作用下才损坏很快。

网友B(2019-01-18):
大师    你们盘管壁厚多少的

楼主(2019-04-06):
引用 网友B:
大师    你们盘管壁厚多少的

以前为了节约空间和成本会用1t的,因为出问题比较多,我现在多改用1.5t。

网友(2022-05-11):
引用 楼主:
以前为了节约空间和成本会用1t的,因为出问题比较多,我现在多改用1.5t。

最大直径(不是整体盘管的直径,是直管的直径)可以做到多大?

网友C:
应力腐蚀
热弯形,填料弯形,
去应力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力腐蚀
热弯形,填料弯形,
去应力退火

请教,不锈钢201焊管,φ89*1.5,冷弯盘管,不填料,无退火,内部走高温烟气(<250℃),靠谱吗?

网友(2022-08-02):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光是应力的原因吧,介质及流动速率可能也有影响。弯头处冲刷比较严重些

盘管气液分界处最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2022-09-22):
固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