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杆单头与多头的问题

楼主(2013-07-11):
请教一下:
在导程一定的情况下,单头丝杆与多头丝杆转一圈,螺母移动的距离一样吗?换句话说,导程与转速一定的情况下,单头丝杆与多头丝杆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吗?

网友:
导程相同的话,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确实搞清头数、螺距、导程的关系,这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搞不清的话,以后还会遇到麻烦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