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什么加热方式把多层PE膜烫粘结到一起啊

楼主(2013-07-11):
    各位大侠好!
通过什么加热方式把多层PE膜烫粘结到一起啊

网友:
试试高频加热

网友:
加热辊热合同行不。

网友A:
超声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焊接。

感谢老师傅的建议,不过超声波焊接是不是成本太高吧,现在尝试用高频热敏电阻片。

网友(点评):
有专门的塑料超声波焊接机,不贵。你也可以请求外协。

网友B:
高周波应该可以的,,,也就是高频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周波应该可以的,,,也就是高频波~~!

请问什么是高频波加热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