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Φ90*Φ200*320的活塞导向套和导向环液压件的尺寸怎么确定?

楼主(2013-07-11):
各位前辈,求尺寸或者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A:
先选定厂家,比如用‘摩扣’的,

厂家有选型样本,那上面有明确尺寸表,安装图,你查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定厂家,比如用‘摩扣’的,

厂家有选型样本,那上面有明确尺寸表,安装图,你查一下就可以,

嗯,谢谢。

网友:
得看看你的油缸的受力的工况,最大的径向力力有多大,

网友:
活塞、导向套根据系统压力、受力情况、行程
密封件根据厂家样本

网友:
导套的选择除了考虑压力,行程,还有就是液压杆有么有径向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