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D及solidworks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07-11):
1.用惯了CAXA及solidworks(二维出图),突然用CAD感觉出图好慢,请大侠指点一下CAD的应用技巧!或插件
2.关于solidworks(2012),各位前辈有木有做好的插件像齿轮、链轮等或者说制作插件的方法;其次就是有木有模板,包括生成工程图(材料重量、件数等明细表)的那种
3.请教一下锻压设备这个行业怎么样?会用到哪些方面的知识及需要做的受力分析等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4.请教一下做设计的前提及需要的积累?很迷茫,什么都学还是得舍弃什么?如何一专多能?

网友A:
cad你得装机械版得,没图库画的画累死你得。
Sw插件什么的,网上搜搜有很多,不过我一个都不装。自己画画顺带联系使用了就。
材料明细表也好,零件数据链接也罢,这都是软件的基本功能,这不需要模版。你会用,怎么添都没事。
后面俩问题不答你了。迷茫只因为你是站在原地看,看一辈子也是迷茫

网友(点评):
太犀利了~~~~~~~~~~~~是好呢,还是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你得装机械版得,没图库画的画累死你得。
Sw插件什么的,网上搜搜有很多,不过我一个都不装。自己画画顺 ...

大侠,提到的数据连接怎么回事?俺新手谅解。

网友(点评):
用过OFFICE里的超文本没?就那个意思

网友(点评):
SW里的很多图纸参变都是用数据链接做的。重量什么的都是小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你得装机械版得,没图库画的画累死你得。
Sw插件什么的,网上搜搜有很多,不过我一个都不装。自己画画顺 ...

说的真好,经验是自己在工作中慢慢积累的,而不是靠别人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提到的数据连接怎么回事?俺新手谅解。

谢了,看来自己还是门外汉,要耐住寂寞好好学习sw,跟大侠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