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光面问题

楼主(2013-07-11):
我用D63的铣面刀光面,铣面达不到RA1.6但是用油冷却就可以,大家说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我现在用的半合成切削液。去买的话太不划算,单量不大,价格也不高。

网友A:
刀具震动太大的原因吧。你用的什么机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震动太大的原因吧。你用的什么机床啊?

放油一点问题都没有,只锣掉0.25,TB30的加工中心。

网友B:
铝材料上面倒点火油再光会亮很多的...

网友(点评):
正解,刀磨好后加点火油,虽然有烟,但是很光的,还不粘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材料上面倒点火油再光会亮很多的...

那不是加工下掉一下?煤油会不会蒸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加工下掉一下?煤油会不会蒸发?

煤油会有烟的!

网友:
用铣铝刀片加切削液高转速1.6应该可以啊

网友C:
洗铝新刀片精加工的话怎么着都有1.6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油一点问题都没有,只锣掉0.25,TB30的加工中心。

用矿物油含量55%以上的乳化液按照1:9的体积比,加到水中试一试,乳化液比合成液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铝新刀片精加工的话怎么着都有1.6的吧

真的是新刀,铝用也粒来的,

网友:
雕铣机做铝件比较适合
转速高
加工出来比较漂亮

网友:
PCD刀,干切都没问题。1.6以下很轻松。

网友D:
不知道你的铝件尺寸有多大,我们在做铝件外形的时候,刀都是自制的,做一个刀柄,把普通车刀安装上去,刃口磨好,在加工时冷却液加的就是火油,比其他冷却液好用,不粘刀,做出来都反光,很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铝件尺寸有多大,我们在做铝件外形的时候,刀都是自制的,做一个刀柄,把普通车刀安装上去,刃口 ...

没弄过,不过平面度要求高.0.08.

网友(点评):
首先你铝件是多大的,用普通炮塔铣完全可以保证的!试过的,如果不放心量也不是很大的话上磨床好了

楼主:
没多65*80锣0.25深.没做过成那种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弄过,不过平面度要求高.0.08.

没多大65*80锣0.25深.没做过成那种刀.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俺孤陋寡闻,锣是不是铣啊!发个图看看撒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多大65*80锣0.25深.没做过成那种刀.请教一下.

正解,锣是广东这边的方言.

网友:
用金刚石高转速,沾点煤油光洁度能达到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