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锥度的外径怎么测量

楼主(2013-07-11):
  在装配齿轮和轴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需要测量轴的尺寸偏差和孔的尺寸偏差,图纸中孔的大径是205MM,1:50。轴也是205MM,1:50。有工具2X2M平台,内径百分表,外径千分尺,电子游表卡尺,1到100MM的量块,高度尺,90度角尺。现在怀疑孔或轴失圆,请问各路大侠,怎么测量锥度里面的外圆和内径?(着色实验做了,接触有90%)零件如图:

网友:
路过,反正我是不知道

网友:
打跳动不行么?

网友(点评):
可以打跳动,但不代表两个配合面配合很好,我问的是怎样测量锥度的外径

网友A:
着色实验接触有90%说明锥度一致性很好,不存在失圆。
要确定外锥度可以用两个直径一样的圆棒,在锥度面分别测量两个截面,通过计算就可以得出锥度及大小头尺寸来。
要确定内锥只要将圆棒换成钢球就可以测量。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当时是这样测量的,总感觉不准

网友:
怎么会失圆呢,失圆不大容易把,倒是不容易同心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点评):
零件大并不代表不会失圆,加工不好就会失圆

网友:
一般用三坐标打的。

测量轴时先用高度尺任意在轴上画两个圈,两圈高度差10mm,再用双柱打表高度尺,从上圈往下拉到下圈位置,看差多少,可以多点测量。
内孔也可以如此测量。
可以用数字游标卡尺测量孔最大直径,可以多点测量,同样也可以测量轴最大直径,也可以多点测量,看偏差。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这样可能不是很准,因为是锥度,测量距离偏一点点就会有误差,个人意见

网友(点评):
锥度小可以试,1:50,高度1mm,才0.02。

网友B:
最近我开始怀疑我的理解力了,
这么大的齿轮和轴装配 不用键传递扭矩么?只是用锥度就可以传递扭矩么?
已经90%了  还不行么?
小弟才疏学浅忘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不用键传递扭矩的,靠的是锥度抱紧技术。这个不算大,我们这里比较大的是飞轮,直径1.5M,也是靠这样抱紧的,孔300MM左右。接触面90%是不够的,要98%以上才可以,图纸要求全部在0.01MM以内,要求很高,德国制造

网友:
估计楼主还需要用到胀套吧。。。。。。。没碰到过用锥度来传递扭矩的场合啊,求解。

网友(点评):
不用胀套,靠液压把齿轮涨开的

网友:
这个齿轮不一般

网友:
做一个配套的套管,上色,在里面旋转,看上色是否均匀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呢。。。

网友(点评):
已经做了着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着色实验接触有90%说明锥度一致性很好,不存在失圆。
要确定外锥度可以用两个直径一样的圆棒,在锥度面分别 ...

小弟不明白。。。 两个截面之间的距离如何算出

网友(点评):
两截面距离是事先设定的,不需要计算。

网友:
这么大真不好测,要是小的话我们一般是采用三角函数来算

网友:
三角函数 真的不怎么准。。

网友:
锥度孔和锥度轴的测量,一般不用你所说的那些量具,通常用卡尺测量一下大端尺寸作为参考。要制作两个测量工具,一个测锥孔,一个测锥度轴,两个量具要淬火,磨制,然后再研磨。制好以后,这两件量具之间对接,接触面应达到规定,然后再用这两件工具来测锥度轴与锥度孔,用着色法来看接触面。

网友(2014-04-19):
如果有批量的话可以考虑加工定做专用量具,如果是小批量单件的话用三坐标吧。对你们的产品很感兴趣。这种抱紧的方法其实非常可靠,我做过类似的结构,表示力量非常强大。需要协助可以私下聊

网友:
估计这么大的东西,如果是大磨床磨出来的,母线的直线度首先的检查下,排除这个因素很重要,随后再考虑圆度

网友(2014-08-21):
用气动量仪吧,锥度检的又快又准,而且还能显示直径

网友:
两件配合的圆度和锥度,从接触看90%还是很好的,
如果没有量规只能
按图测出数值,计算出所要的大小径及锥度数值,
将锥体插入锥孔测量冒出头的尺寸,计算需要的出锥孔内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着色实验接触有90%说明锥度一致性很好,不存在失圆。
要确定外锥度可以用两个直径一样的圆棒,在锥度面分别 ...

这是国际通用测量法,可以放心用的。

补充内容 (2014-8-27 23:02):
如果有,用三坐标测量最方便准确。

网友:
这个齿轮很牛啊,见识了

网友:
前来学习、见识下

网友:
这样的工具可以测量 带斜度的斜面的圆柱体的大径的或者小径值,因为是利用球面接触斜面的原理 ,所以可以计算出无论的大的还是小的开口值,结合实际产品的高度,就可以 算出锥度是否满足1:50了!

网友:
没接触过,来学习下

网友(2014-09-28):
做锥套锥棒,通过控制插入的深度来控制直径的大小

网友(2015-03-30):
1、做个标准件对比测量。
2、三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着色实验接触有90%说明锥度一致性很好,不存在失圆。
要确定外锥度可以用两个直径一样的圆棒,在锥度面分别 ...

这种办法,在检具OK的情况下,不会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开始怀疑我的理解力了,
这么大的齿轮和轴装配 不用键传递扭矩么?只是用锥度就可以传递扭矩么?
已 ...

这个方式,有过载保护的作用

网友:
锥度张紧技术第一次听说,小白,求解释

网友(2018-07-2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