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断了,是不是要和蜗轮配套一起重做?

楼主(2013-07-11):
如题,今天厂里断了一蜗杆(与减速器联接的轴档),机器歇了耽误不起,向各位求救。小弟刚接触这个玩意

网友:
我们单位可以帮你维修,18651028091

网友:
有图纸直接做,没图纸,测绘做。看涡轮磨损程度了,磨损严重了一块儿换了3 g/ _4 z( E2 c/ `7 P

网友:
看你要求了,对间隙、精度这些要求不高的话,换蜗杆就行。很少会出现断蜗杆的,一般蜗轮损坏的居多

网友:
重要情况下,确实是配做的

楼主:
谢谢 各位的意见

网友:
同意3、4楼正解

网友:
有照片吗,发来看看,为啥断

网友:
没有图纸最好都重新做,因为螺旋角不好测。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一般情况都是坏涡轮,坏蜗杆的还是比较少的,因为蜗杆一般都是钢材,并且热处理了,而涡轮一般都是铜的。

既然蜗杆坏了,涡轮应该也有磨损,应该一起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