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加速度计算 和同事算来相差甚大 求解惑

楼主(2013-07-11):
很简单的一个数据,圆盘间歇转动,每步15度,运动时间3秒,
计算角加速度,匀加速!

和同事计算的结果相差太大,麻烦各位帮忙算算    最好附上计算过程

多谢  多谢

网友:
5°/s^2

网友(点评):
嗨。。。LZ没说清楚,我随手打的。大家别看我啊

网友:
算加速度,大侠也没给出加速时间啊和减速时间啊,也不可能一直加速啊

网友:
感觉缺条件,从运动到停止怎么可能是匀加速,是从0加速然后再减速到0,还是加速随后匀速一段时间再减速到0,还有想要每部分持续的时间。我只是从纯物理角度来考虑,不切合实际莫怪

网友:
作为一个计算控,这种问题就像小蛋糕一样可口。

如楼上大侠所说,楼主条件不全,现在按最简单的一种情况来计算,从0匀加速到最大,然后再匀减速到0。
加速部分 位移=7.5度,时间=1.5秒,初速度0
s=v0*t+0.5*a*t*t
代入求解a=6.67度每二次方秒
如果算得不对请委婉指出。前几天写了个帖子和这事儿有关,过一阵子整理之后发帖。

顺便说一下,匀加速在现实中基本是不太可能的,一般都是加速度从零开始,上升到某一个值,然后再向下变到负数,再上升到0.这个过程有很多种方式,一种节约力的方式是变形正弦,可以从三菱的伺服电机说明书中查到。

网友(点评):
罪过,罪过。山人把t^2算成了2t。当斩。

网友(点评):
不过三菱叶没落了啊。还在用正弦线,可以试试改进型正弦。冲击更小一些。

网友(点评):
感谢兄弟的帮忙 另问 如果按照变形正弦曲线计算是怎么算呢?

网友(点评):
三菱用的也不是标准正弦,也是变了形的正弦,不知道和零翼大侠说的改进正弦是不是一回事儿。

网友(点评):
变形正选曲线比较麻烦,公式没记住,俺也只能去查说明书,然后用三菱给的软件计算,另外如果不符合你用的电机控制方式的话,也是用不上的,至少简单条件下计算的原理明白就好。

网友:
是用的凸轮分割器吗?

网友:
楼主和同事计算的结果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