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台轴承疑问

楼主(2013-07-11):
一个转台,中心轴的两侧的轴承能是不同大小的吗。由于结构关系,轴两端的直径不相等。

网友:
很多办法,看需求。或者不对称轴承(即一个承载高,一个承载低,以低的为基准,高的为辅助)。或者加个轴套,把两个调平。

网友:
加个轴套是个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