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底座料一般用什么牌号的铸件

楼主(2013-07-11):
如题,求高手答复~
比如国产的设备基座一般用什么牌号,进口高等设备又用什么牌号的,各有什么优缺点等。。
谢谢。

楼主:
谢谢,不过我还要等更好的答复。

网友(点评):
俺陪你等

网友:
灰铸铁HT350常用于制造重要的铸件,如床身导轨、车床底座、压力机、缸套、气缸盖等

网友:
设备基座一般用 HT200~HT250
很少见用 HT350

楼主发帖问之前做过功课了不?

如果是,那主楼所述就有些奇怪;

如果否,那为什么不先做了后再问?

网友(点评):
说的对,HT200-HT250,要求很高的用到HT300。基本不用用HT350

网友:
也有用花岗岩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q350吧。
一般就用HT200,或250,你如果床身底座是一体的话,可以用q350以上,这是为了保证导轨耐磨。

网友:
基座HT200够了吧!!

网友:
一般HT300,也有用HT250的,建议用HT300。

网友A:
其实底座除了一定的强度外,还要有吸震比较好,灰铸铁就又这种效果,也见过在铸件内灌水泥砂浆的,这样效果不错

网友:
大多用H200

网友:
我公司的一台钻铣床底座是花岗岩的,光底座十几万

网友:
SS41,这是台湾喜欢用的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底座除了一定的强度外,还要有吸震比较好,灰铸铁就又这种效果,也见过在铸件内灌水泥砂浆的,这样效果 ...

在铸铁中灌水泥江沙,应该就是为了便宜把,不过对吸振应该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
德国高端的机床有用球墨铸铁QT400-15的,国产的一般用HT250,HT200也有。但现在有的厂家铸件质量太差,硬度根本达不到要求,不得已在设计时用HT300的材料。

网友B:
我们公司的磨床的基座是花岗岩的

网友(2013-08-18):
HT300了,孕育铸铁

网友:
HT250   HT300

网友(2016-05-19):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磨床的基座是花岗岩的

国外磨床用花岗岩和人造理石挺多的,国内也有,但不如国外普及。我公司就是生产铸石床身的,有兴趣的话可以互相讨论一下。邮箱1138918450@qq.com

网友(2017-02-17):
HT250,这是必须的。

网友:
一般都是HT150 ,稍要好一点的要HT200。  而HT300一般都是用来做汽车模具上下模基体的。

网友:
等大神详解

网友(2017-04-11):
一般是HT300,有时候HT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