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画了个图,请大家多指点。

楼主(2013-07-11):
今天又画了个图,请大家多指点。
有必要画左视图吗?用来表达什么?

网友:
手工画的轴测图?

网友A:
你的老师不教吗?

网友:
俯视图另外半边补全。左视图不用画了。

现在的俯视图丢线了。

网友:
这个对不对呢………………

网友(点评):
左右局部对称还是全剖好一点, 前后应该对称的 2个视图完全能表示清楚

网友(点评):
对啊,全剖也不会影响两个肋板的表达,而且更清晰表达中间部分。

网友:
主视图不对  筋板把进油孔挡住了啊,怎么能画出来呢  跟俯视图很容易误会
没有轴测图   单凭主视和俯视  不能确定零件外形   该剖的要认真剖  不能随意

网友:
手工画的很好,但做好实体后转2D很方便啊

网友:
这是大学的作业! 还是您自学机械制图

网友(点评):
应该是作业,问过,有老师的。

网友(点评):
自学,一个星期只有一堂课,其余就靠自学了。

网友(点评):
你现在在上大学? 什么专业? 学习很认真嘛,在大学好多人抄做业的.

网友:
建议画出3视图,更能表达零件的尺寸,看起来也明白,该花虚线的地方画全。

网友:
如果是拼焊件,做如下补充后,就很好,没有一根多余线,并且——不会产生歧义。(如果你在工厂里画图的话,每个件还要拆一个单件图的。)

如果是铸件的话,就要补充铸造圆角了。

按照这个思路练下去,画图,易事耳。

网友:
5楼指出的地方是个硬伤。还要继续认真仔细!

网友:
不画左视图,有的地方表达不出来,比如C:\Users\ABC\Desktop\123

网友:
画全了就不用画左视图了,全表达清楚了

网友:
不费时能看懂的就是好图.....

网友:
主视图用全剖,少用半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老师不教吗?

一个星期只有两小时的课。

网友(点评):
好轻松的学校。咦,不是快放假了吗?

网友(点评):
不是学校,是单位培训。

楼主:
左视图应该怎么表达比较好啊。

网友:
这个图没画完整,俯视图得补充完整,俯视图那个孔不用剖开用虚线表达就行。主视图剖的也有问题。

网友:
厉害啊,手工画的

网友:
这轴测手工画了多久,太漂亮了,

楼主:
新手,图中错误肯定不少,请大家帮忙指出。谢谢了!

网友B:
我感觉选的主视图不太合理。

网友(点评):
那怎么选比较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选的主视图不太合理。

选择左前方那面做主视图是不是比较呢。个人感觉这样表达比较好点。再画左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左前方那面做主视图是不是比较呢。个人感觉这样表达比较好点。再画左视图。

少打个字,“好”。

网友:
兄弟。你图都画完了啊?

网友:
自己多看看多想想就好了的。

网友:
手工画图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