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焊接标注,国标里面没有“焊透”的表示符号?

楼主(2013-07-12):
如图,在设计出图的时候,一个焊接标注的问题。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竖板两边破口9(留2的钝边),而且要求焊透。请问如图的标注正确吗?我和同事在讨论这个问题,看了很久的机械手册的焊接标准,也问了人,国标里面没有“焊透”的表示符号,我这样标注是不是就表示焊透了?还是要用其他的表示方法来表示,你们是如何标注的,我看国标看的糊涂了,请教。
如果我如下图标注,代表了什么不同的意思?
1:

2, 2013-07-12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有一个机械工程标准手册,上面挺全的!

网友(点评):
我们手册里面的焊接标注方便的看了不下3变,里面对“焊透”的描述根本没特定的表示符号。

网友(点评):
以前我们这样表示都没问题,这次有人说起,就想好好弄清楚了

网友A:
哈,你这都只剩2mm的钝边了,还焊不透,那焊工也可以拉出去枪毙了。要是担心不透,可以再加一个焊接间隙,1-2mm。你再说他焊不透,连工头一起枪毙。

网友(点评):
外协件,见不到焊工的,哈哈。我意思是我这样表示,对方会不会误解为:不需要焊透,只要两边有效焊接为9mm就行了?下面的两种表示,能帮我解答下吗,这个小玩意儿都各种资料各种说,我查资料查到头大了!

网友(点评):
这么说,能不能焊透,要看你留的墩边厚度。一般不超过3mm。再厚,就不好焊透了。不过有些特别厚的板子,确实不好弄,开U型破口,UV破口有时也不好弄。你留到2mm墩边,除非焊工偷懒,不然不会焊不透的。

网友(点评):
如果你担心,就像我说的,再加1-2mm的间隙,那就不可能不焊透。不过你这图有问题,双面v口焊出来,留凸面不太合理。一般都是外面再加一个填角焊。凸面凹面一般是对焊的时候用。

网友(点评):
图1。貌似跟原文一样。图2的话,不建议,因为开破口不留墩边很难,这么写,估计有些师傅要骂娘。而且也确实没必要。还有一种焊法,单面开35度V口,然后1、2mm间隙焊接,最后背面做一个填角焊就行了。方便破口

网友(点评):
图一不一样,一个是单边Y,一个单边V,不知道这个和焊透不焊透有没关系?我现在想找到一种方法来表示:两边破口9,且焊透,清楚的表示方法让焊工无法偷懒!

网友(点评):
也就是别让他们误解,不给我焊透。有没这样的表示方法,你是怎么表示的呢?

网友(点评):
更正下,你这种焊法可以用凹面。

网友(点评):
。。哈,大侠,这种力板你怎么玩Y口?对焊才能玩Y口吧。你打算在下面的板子上开槽? 反正我没遇见过你这种担心。不放心就在技术要求里强调出来,要求焊后探伤。

网友(点评):
大侠,我说错了。应该是带钝边的单边V型破口,以及不带钝边的单边坡口,我想问问大侠这种情况下你是如何标注的?因为这里比较重要,必须焊透

网友(点评):
额,我认错。图有点小,没往那儿想。如果要我标,就标成这样。如果特别重要,你可以考虑画破口图表达,在坡口图里注明焊透。我原来呆的设计院是这么标焊缝的。往往一画半页。老外也有这么画的。

网友(点评):
后来,我嫌麻烦,直接标焊接符号,还担心车间师傅们要找我。最后发现,人家看得很明白。。。。唉,有点挂不住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你这都只剩2mm的钝边了,还焊不透,那焊工也可以拉出去枪毙了。要是担心不透,可以再加一个焊接间隙,1 ...

外协件,见不到焊工的,哈哈。我意思是我这样表示,对方会不会误解为:不需要焊透,只要两边有效焊接为9mm就行了?怎么让他不误解?
下面的两种表示,能帮我解答下吗,这个小玩意儿都各种资料各种说,没个靠谱的,国标里面有没看到“焊透”的专门表示符号,我查资料查到头大了!

网友B:
焊透这个词不够专业。

网友C:
看你留言了,谢谢,

1,情况是这样的,电焊,正常焊接电流,焊透为4-5毫米,

2,双面坡口,可以留5的钝边,就可以保证完全焊透,没有疑问,

3,你大概自己没有上手焊过,我焊过活,结构件,开500的电流,先焊一面就看清楚了,

4,你大概工作时间不长,哈哈,这种20的板子,你开单坡口就可以了,在大厂,你这个设计是没法过‘会签’的,

5,在化工上,是可以用你这个双坡口的,但化工图不列符号,是出单独的焊接图例,

网友(点评):
学习下。我也是没上手焊过的货,哈哈。只是记得原来实习时的导师说过钝边别过3。擦。这下了解了。

网友(点评):
没干过活儿的很多,哈哈,只能谈符号的也很多,只是不理解里面是啥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您的回复让有种“aha moment”的感觉!

网友(点评):
如何让他领会到坡口9,可是焊接的时候一定要焊透呢?? 参见10楼回复你的

网友(点评):
好像手册后面还有一页 说明焊缝标注中各个位置数字的含义 手册上也说,若需要强调,可以用放大剖面图的方式标注焊缝尺寸,类似与零件图的剖面图

网友(点评):
谢谢逍遥大侠!这个图我也在手册看了,我的意思也是不需要特别标注“焊透”字样,直接就“默认”了需要焊透的意思,可是仔细看手册你会发现那9的实际意义是:单边有效焊缝是9,意思就是说焊工只要焊接到有效焊缝9...

网友(点评):
就行了,就不会特意去焊透,问题就出来了呀。 如何让焊工领会到坡口9,可是焊接的时候一定要焊透呢

网友(点评):
他只要动手焊了,想不焊透都难……

网友(点评):
这还真是,焊条碰上估计就透过去了,是吧

网友:
可以参考《JB 4708-1992 钢制压力容器焊接工艺评定》中图4 和 图5。

网友:
在旁边标注上就行,写上焊透就OK了,我就折磨干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留言了,谢谢,

1,情况是这样的,电焊,正常焊接电流,焊透为4-5毫米,

谢谢大侠,您的回复让有种“aha moment”的感觉!

我没动手真正焊过,只是曾经让焊工给我体验了下,我知道2的钝边肯定可以焊透,不过就是很怕工人师傅(有些外协没工艺员的)会错我的意,理解成只要两边焊9,焊接间隙b给我弄成0,且偷懒不焊透,所以想办法让他们没法“误解”而寻求一种正确的标注方式。现在看来要是不行的话就在图上加上文字说明或者坡口图示说明好了。

你说的20的板子,单边坡口是可以,单边坡口比双边坡口的好处是在坡口机上只要坡一次,省了一道工艺吗?可是如果单边坡口18的话,焊工在焊接的时候焊的“道数”不是会增加吗?道数增加会导致间隙的可能性增加,毕竟我们这个不会去探伤的,你怎么说呢?

网友(点评):
结构件,一道可以码5,大电流码7,自己在纸上一码就知道,这个不用去自己焊,有探伤要求的,一般是化工设备,化工是出图例的,图例有一个附表,写着怎么焊,哪里必须焊透,你找一个化工图,就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逍遥大侠!这个图我也在手册看了,我的意思也是不需要特别标注“焊透”字样,直接就“默认”了需要焊透的意思,可是仔细看手册你会发现那9的实际意义是:单边有效焊缝是9,意思就是说焊工只要焊接到有效焊缝9就行了。所以这就冲突了呀,要是焊工理解成只要单边焊到9就行了,就不会特意去焊透,问题就出来了呀。
如何让他领会到坡口9,可是焊接的时候一定要焊透呢?

网友(点评):
焊接热自然会将中间钝边熔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透这个词不够专业。

大侠,怎么说。我不大懂,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怎么说。我不大懂,请教

每种焊接在一定的电流下都有最大熔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种焊接在一定的电流下都有最大熔深。

大侠,有最小熔深吗?因为焊接的时候电流还是得看焊工的习惯和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有最小熔深吗?因为焊接的时候电流还是得看焊工的习惯和理解的

发你个工艺卡,甭再为这些上火了,

焊接工艺卡.dw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你个工艺卡,甭再为这些上火了,

谢谢大侠!受宠若惊。
我仔细看看先。
这是压力容器的吗?不明白的地方是越到外侧电流电压越大,速度也越快?越到外面不是面积越大吗?我看看有没相关资料,类似坡口深度,焊条、焊丝的选择等,好好看看先,对焊接真是懂得太少了!
我查了下,跟你刚才说的该单面坡口18的,板厚超过20才考虑两侧都坡口,对吗?
PS:那坡口示意图貌似不是按照指定比例话的,那22=8+2+?,?的地方坡口显得比较小

网友(点评):
先看看那个工艺卡片吧,非常详细,以后你多积累这些就是了,再就是多念些焊接基础的资料,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俺也一样,玩多了,啥都有,就熟练了,玩技术,千万别着急,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真心的

网友:
这个是K形坡口全焊透的一种表示方式,推荐使用:

网友:
两个母材通过焊接完全连接起来,保证焊缝容积内金属100%。焊工要有意识达到焊透要求,在焊缝容积内不要人为留未焊透结构,至于焊接缺陷是焊接质量问题。

网友(2013-09-06):
涨姿势了,谢谢大侠。

网友(2013-12-05):
看看大师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德国的支架焊接关键部位是要求焊透的

网友:
GB设计手册上有"焊缝尺寸的标注原则",各个符号都规定了什么意思的,有一个符号是规定焊接有效厚度(楼主可要求这一点就可保证你设计的意图),还有一个,是箭头后的500那个位置,只见过标注“相同焊缝数量”

网友(2015-03-02):
引用 网友C:
看你留言了,谢谢,

1,情况是这样的,电焊,正常焊接电流,焊透为4-5毫米,

8爷,他这个结构要是开单面坡口,焊接完之后,焊缝冷却一收缩,往一边会偏得很厉害吧?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新的知识点,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好像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网友:
我想下载大侠的附件,刷下威望,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