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r18MoV可以进行二次热处理吗?

楼主(2013-07-12):
谁知道9Cr18MoV材料,现在HRC54,可以进行二次热处理吗?我需要硬度HRC 56~60

网友A:
肯定是可以。

54HRC 和 56~60 HRC 有多大差别?

再提高硬度的用意在哪?零件是啥用途?

楼主:
高压喷嘴,没有用意,图纸标注HRC56~59

网友(点评):
用于高压喷嘴,在这样的硬度差是不影响功能,韧性可能还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

54HRC 和 56~60 HRC 有多大差别?

图纸这么要求的啊

网友:
可以二次处理

网友B:
先退火后,然后再重新淬火,回火就可以了

楼主(2013-08-12):
引用 网友B:
先退火后,然后再重新淬火,回火就可以了

很正确,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能有帮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