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大概报价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3-07-12):
我是刚接触钣金这行,想请教一下各位:就是钣金的报价中,有没有用材料成本乘一个倍数来报价的,有的话,这个倍数大概是多少呢?先谢谢了!

网友:
不了解,进来学,貌似沙发,先坐下,楼下高人上课。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估计等不来了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A:
我接触的一个钣金外协单位是这么算的  材料费+加工费+喷涂费+运费+焊接费   加工费一般是材料的1-3倍(视零件难易程度)好像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的一个钣金外协单位是这么算的  材料费+加工费+喷涂费+运费+焊接费   加工费一般是材料的1-3倍(视零 ...

昨天有问过一个老板,他说如果非要按材料成本的多少倍来估算了话,可以按照1.8~3.5倍的材料成本算,但这个本身没多大意义,因为变化太大,还是按材料+配件+人工+机损+电,房,管销+利润等算的准确。

网友:
我知道只是大概算一下

网友:
报价这部分属于公司的机密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