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油增压缸的问题

楼主(2013-07-12):
一个双向的气油增压缸,回程速度慢是怎么回事?我将它改成单向缸,在缸体内部加跟弹簧,靠弹簧回复活塞,但速度比之前还要慢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不是密封不好,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密封不好,不太懂!

没有密封都很好,就是加压可以就是回程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密封都很好,就是加压可以就是回程慢

密封没问题很可能是换向阀是不是堵塞了,那会导致无法完全泄压,回程缓慢。

网友:
可能要找本基础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没问题很可能是换向阀是不是堵塞了,那会导致无法完全泄压,回程缓慢。

都检查了···没有发现堵塞··现在准备装个快速泄气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