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内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3-07-12):
请教各位前辈,如图上的内孔如何加工,用什么设备来加工比较合理的,内孔需要0.8的光洁度,零件材料是45钢的。由于内孔小,又特别长,长径比达到了50多,车间设备加工不了。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用卧式数控深孔钻(量大)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零件。

楼主:
钻了,还需要磨呀,用什么设备来磨呀,有这么小,行程这么长的绗磨机吗

网友(点评):
外圆磨应该能保证,不过也是极限,因为太长了

网友A:
2米八啊 改下尺寸 去看下有没有标准的液压缸用管子买吧 听说是珩磨出来的~另外你那公差没那么标的吧 负的都跑0上面去了

网友B:
有专用的刀具和设备。当然,也可以自己制造刀具并用车床改装为专用设备。
大致有两类这样的设备。一种是深孔钻类型,可以在实心材料上制作深孔;一种是镗削压光类型,只能加工有底孔的工件。

网友(点评):
师傅正解,。

网友:
去百度下绗磨管,看看有没有你这个尺寸的,买回来加工下外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米八啊 改下尺寸 去看下有没有标准的液压缸用管子买吧 听说是珩磨出来的~另外你那公差没那么标的吧 负的都 ...

内孔是正公差。图片不是很清楚,见笑了。
市场上的液压缸体绗磨管壁厚都小,这么厚的是非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刀具和设备。当然,也可以自己制造刀具并用车床改装为专用设备。
大致有两类这样的设备。一种是深 ...

这个规格的无缝钢管应该有的,就是不知道内孔如何加工,老师傅介绍的镗削压光我也听说过,短的没有问题,这么长,就是不知道实际操作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网友C:
我们以前加工的长料都是去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以前加工的长料都是去定做的

定做,需要多少起订量呀,请大哥指教。苏锡常地区有没有定呀。

网友C:
我们就在常州,当时量很少的,一次就几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就在常州,当时量很少的,一次就几根

这位大哥,是不是可以告诉我这个管子在什么单位可以定吗?非常感谢。

网友:
这里也许可以做,你可咨询下。15900403188

网友:
这么长的零件
内孔粗糙度要求又高
绗磨比较好
百度视频搜一下绗磨加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珩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