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 数据处理,横坐标最大值无法显示出,怎么办?

楼主(2013-07-12):
请教 高手们:excel   数据处理,横坐标最大值无法显示出,怎么办?

由于数据比较多,横坐标最大值应该是9:20:00  可就是显示不到,修改刻度什么的 试了很多次  就是出不来。

拉长数据表也不行。

在部门问了很多人,都搞不出来啊 ,,,,急!!!!!!!1

哪位遇到多这问题请指教一下。   不胜感谢!!!!!!!!

网友:
源数据选好了吧

楼主:
数据源选全了    如数据少没有这样的问题  数据一多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