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的孔,攻丝攻成了M10,有什么办法补救?

楼主(2013-07-12):
M12的孔,攻丝攻成了M10,有什么办法补救?

网友A:
M12粗牙的底孔是10.25,M10的底孔是8.5。重新打孔攻丝呗……

网友:
小了比大了好补救多了

网友:
扩一下,攻个m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2粗牙的底孔是10.25,M10的底孔是8.5。重新打孔攻丝呗……

请教大虾,如果反过来呢?

网友B:
反过来的话就在孔里放个螺纹套,就行了

网友(点评):
M12改成M10也能放螺纹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的话就在孔里放个螺纹套,就行了

多谢大虾指教。。。

网友:
互相学习,您提的问题我也是在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的话就在孔里放个螺纹套,就行了

可以啊,螺纹套有很多规格的,这里引用下百度百科对螺纹套使用范围的界定,请各位前辈指正下:螺纹护套的用途:主要用于各种低强度的金属和非金属材料上(如铝、镁、铸铁等低强度轻合金材料及塑料、橡胶、密度板、电木、陶瓷、玻璃钢、木材、等低强度工程材料上,可明显提高螺纹连接强度和耐磨性;防止螺纹松动、滑牙;修复已损坏的内螺纹孔。
1、增强产品内螺纹强度。
典型应用:高压开关设备、液力机械、烟草机械、微波通讯、汽车零部件、空分设备、煤机、动力机械、纺织化纤机械等。
2、当螺纹孔加工错误或已损坏的内螺纹孔修复时,使用螺纹护套作为修复手段,可在不增加重量和体积的情况下,可快速经济的修复部件,原螺纹尺寸不需通行改变。
典型应用:如注塑机模板螺孔修复、发动机缸体螺纹孔修复等。
3、利用螺纹丝套进行公制←→英制螺纹孔转换。
典型应用:进口设备或机械英制螺纹由于备件供应问题需要改成公制螺纹的

网友(点评):
呵呵,我的问题是--M12改成M10也能放螺纹套么? 钢丝螺套本身有尺寸的,也要占地方。M12M能改M10么?

网友:
牙套什么都解决了,但是要买牙套扳手,那玩意挺贵。。。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螺纹套有很多规格的,这里引用下百度百科对螺纹套使用范围的界定,请各位前辈指正下:螺纹护套的 ...

若是您觉得不合适,那您可以把M12孔通过焊接堵住,重新钻制M10螺纹孔。

网友(点评):
1.不错,这方法具有可行性,但实施起来有难度;因为焊堵部位钻孔攻丝有困难。 2.实际工作中还有一种处理方法,你再想想看。 3.M12加钢丝螺套改M10,如果有空间的话,是最好的方案,可惜没地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若是您觉得不合适,那您可以把M12孔通过焊接堵住,重新钻制M10螺纹孔。

第一种方法是用铸铁焊条补焊(注;被焊件要预热)。完成后,表面磨光,再钻孔,攻丝。第二种方法是做一个螺塞,用胶水拧紧,刮平,重新钻制M10的孔。以上两种方法是我看到前辈们关于钻错孔的解决方案,敬请您的指正。

网友(点评):
谢谢。第2种方法基本正确,但是M12的螺塞上再重新钻攻M10,强度可能受影响。如果可能,可以考虑把M12全车掉,扩成一个更大的孔,可以用螺塞,也可以用圆柱过盈连接;再重新钻攻M10。

网友(点评):
不是说我的方法就更好一点,只是说多了一种可能性。具体用哪种方法取决于现场条件及工况要求。

网友:
小了好补啊,大了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M12的孔,你钻的多大?难道按M10钻的孔?

如果按M12钻的孔,应该是10.2左右,怎么也攻不成M10的丝。

还是钻错了孔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都好解决,不好解决的就是丝锥断在里面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方法是用铸铁焊条补焊(注;被焊件要预热)。完成后,表面磨光,再钻孔,攻丝。第二种方法是做一个 ...

前辈您好,因为楼主提的问题早在两三年前机械CAD论坛就有很多前辈们专门讨论过了,并给出了很多答案,我只不过借鉴下前人的经验,而且并没有借鉴完全。

网友:
现在论坛都是怎么了,充斥着马屁帖子,希望版主管理员能整顿下,改善下论坛的环境,让技术讨论飞起来,让推诿扯皮、溜须拍马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