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与型钢(H,L等)设备的机架,优缺点在哪?

楼主(2013-07-12):
       之前公司设计的非标设备用铝型材80x40,40x40等装起来的,现在公司的架子都是用钢型材焊接起来的,涂上油漆也蛮好看。外观上没差别,使用中也都没问题,这就有我的问题了,为什么有的用铝型材,有的用钢型材,难道是地域不同吗?在网上也找不到相关信息,哪位大虾了解的,请从实用性,经济型,外面公司流行性方面来探讨下这个问题吧?我是新人,多谢!

网友A:
二者强度不可同日而语。
但钢材更便宜。

网友(点评):
大侠再细说下吧,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强度以前查过,抗弯可以找到比较接近的,大侠是说接触强度吗?

网友:
铝型材重量轻很多,所以相对来说截面可以做大,这样刚度就好,在轻型设备上用的多,另外铝材相对钢材来说制造工艺性更好,钢型材就那几个截面,铝型材就多的多啦

网友B:
机架承重部分多是型材方通角铁工字钢,而轻型设备就用铝型材

网友:
铝型材可以自己组装,钢型材需要外协焊接,对于小点儿的非标设备厂外协也是一项成本。
在某些领域如半导体行业对设备的洁净度有很大要求,铝型材表面不用喷漆,喷塑,洁净度应该比型钢好一些。

网友:
如果震动比较剧烈,或者稳定性要求高的设备都必须用钢材焊接。

网友:
可以根据这些选择:
1.自重、承重
2.外观
3.价格
4.使用环境
等等...

楼主:
这种结构如果用铝型材,孰优孰劣,我虽然画出来了,但是不知所以然?铝型材与钢型材单价如何?

网友:
个人观点:铝型材材料成本高,但加工组装成本低;焊接型钢材料成本低,但加工成本高。一般对承重无大要求、无振动、无冲击的情况可考虑铝型材,毕竟人工成本现在很高。

网友:
结构/成本/环境,各有所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架承重部分多是型材方通角铁工字钢,而轻型设备就用铝型材

也不全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者强度不可同日而语。
但钢材更便宜。

       这位师傅能说得更清楚吗?谁的强度更好,铝型材还是钢型材?钢材还更便宜吗?
我觉得钢型材强度更好,价格更贵,但苦于每一个对比数据。

网友(点评):
我也只是听说。也没有对比数据:)

网友:
除了以上各位所说,我感觉铝型材看可以拆卸再利用比较好

网友:
轻型设备用型材比较多点

网友:
型材用螺丝连接,振动和刚性不如钢材,但钢材得外协焊接,而且重量重。

网友:
普通的钢无法抗腐蚀所以后期要喷漆比较麻烦
铝不用担心这点
所以在强度要求不高的设备上个人觉得还是铝材好些

网友(2013-08-27):
1 重量
2 强度,铝型材用螺丝固定的,强度不高
3 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