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异型孔向导钻孔最大尺寸仅25.5mm,为何?

楼主(2013-07-12):
使用Solidworks异型孔向导钻孔时,钻普通光孔的最大尺寸最大只有25.5mm,想钻大一点的,就只能输入尺寸,而如此一来零件树中显示的孔径大小与实际大小不符。这是为何?求解答。

网友:
GB中应该对钻普通螺纹孔底孔的大小有要求
Solidworks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网友A:
正常啊,肯定有上限的,所以这时就需要使用旧制孔选项,对,就是六个图标右下角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肯定有上限的,所以这时就需要使用旧制孔选项,对,就是六个图标右下角的那个。

谢谢“扫街”大哥的提醒!

网友(2019-08-30):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肯定有上限的,所以这时就需要使用旧制孔选项,对,就是六个图标右下角的那个。

大侠,这个孔可以扩大吗?旧制孔的简单孔没有盲孔的标志。想要有还必须要旋转切除。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