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轮传动的用途,求助

楼主(2013-07-12):
最近公司有项业务是减速机,里面涉及到齿轮,齿轮3D都是根据提供的参数画出来的。我所接触的机械设计,齿轮在减速机里面用的比较多,其他方面还没见过齿轮传动。见得多的是带传动,链传动等生产线里用的比较多,那么齿轮传还动用在哪些常用机械设备呢,最好是直齿轮方面的。

网友:
汽车,轮船,机床等。。。。。。

网友:
用到几乎所有需要动力传动的地方!

楼主:
有没详细说明点的,如链条和皮带由于传送带,齿轮呢?由于非标什么场合?

网友:
我想知道,学习

网友A:
直齿轮用在汽车火车等行走机械的变速箱.机床的变速箱.工程机械等,几乎有机械的地方都要用到直齿轮.还有钟表,玩具.直齿轮也还用在液压传动上,如齿轮泵.内啮合齿轮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齿轮用在汽车火车等行走机械的变速箱.机床的变速箱.工程机械等,几乎有机械的地方都要用到直齿轮.还有钟表 ...

意思还是说主要用在变速器上,还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意思吧。难怪齿轮都是藏在密闭箱里,很少见了。

网友:
齿轨驱动装置,基本都是直齿轮

网友(2013-08-19):
机械调速系统上一般都会用到齿轮,齿轮应用很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