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件,外协厂家做的调质处理,调质后工件魏弯曲8毫米

楼主(2013-07-12):
我厂有一工件,为台阶轴。长1500左右。直径105到100.留调质余量3毫米。外协厂家做的调质处理。调质后工件魏弯曲8毫米,求教

网友:
有图才能出主意,,,,,

网友:
等大侠光临。

网友:
零件材料?

楼主:
零件材料45号钢

网友:
热处理能有这么大的变形量?
肯定是外协做的时候没有“轻拿轻放',摔出来的。
还有就是,LZ你想求教什么?

网友:
长1.5米,应该是热处理过程中出的问题,高温加热后吊装不太合适,变形了?

网友(点评):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吧。总之热处理不当。

网友:
如果是大弯曲,可在油压机上校直(有加工余量就行),如果是比较急弯曲就难办了。
是外协单位热处理弯曲,就找外协单位找说法,何苦自己着急?

网友:
整形整一下先,热处理弯很正常,吊装求快,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你的材料 买来前有没有热处理过?

没有的话 我建议你调质下 消除下内应力

然后再粗车

再2次调质

楼主:
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调直

网友:
这个正常,可以矫直处理

网友:
找把榔头 哪弯 敲哪

网友:
热处理厂家一般都有校直的简易设备

网友:
热处理厂都有校直设备。。。

网友:
我的细长轴,整个工艺有4、5道校直工序

网友:
你的工艺就不对 1米5留余量一般也在8毫米左右 不过既然已经如此了就只好校直了 这么粗的要上液压机了

网友:
首先你们给热处理的余量应该不够,我们公司向这么大的留有6mm,现在出现这种情况,看看能不能校直和打中心孔时借一下

网友:
搞冷作的去绞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