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G或Q215淬火后如何防止生锈,生锈后能用什么方法去锈?

楼主(2013-07-12):
35G或Q215淬火后如何防止生锈,生锈后能用什么方法去锈?请大家指点。

网友A:
Q215 淬火????座听高见

网友(点评):
这个必须学!

网友(点评):
楼主叫啥东西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15 淬火????座听高见

我不懂这个,Q215不能淬火嘛,这个我真不晓得。如果弄错了,请谅解。只是我现在遇到了这事。钢材淬火后生锈啊,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电镀防锈,喷漆喷塑?
锈迹面积小用砂纸打磨,体积面积大了用抛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防锈,喷漆喷塑?
锈迹面积小用砂纸打磨,体积面积大了用抛丸机?

我没有说清楚吧。我所说的是淬火后钢管里面生锈,抛丸机应该不行吧,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15 淬火????座听高见

你们都不知道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都不知道嘛?

这种东西要淬火也是可以淬的,只是其材料成分偏差比较大,淬火后的硬度差异大,难以保证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要淬火也是可以淬的,只是其材料成分偏差比较大,淬火后的硬度差异大,难以保证一致性

钢材淬火之后都要生锈嘛?

网友D:
Q235淬火后硬度上不去,没用,渗碳了可以淬硬,淬火跟生锈没关系。Q235一般都不是用在重要的地方,氧化的比较多,喷漆也能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D:
Q235淬火后硬度上不去,没用,渗碳了可以淬硬,淬火跟生锈没关系。Q235一般都不是用在重要的地方,氧化的比 ...

这样,看来我又被忽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