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游隙该怎么理解,与旋转精度有无关系?

楼主(2013-07-12):
轴承游隙该怎么理解,与旋转精度有无关系,请高人详解。看了检测方法,感觉跟跳动概念一样。

网友:
轴承的游隙有几种形式(原始游隙、装配游隙、工作游隙等),装配时可以调整。影响旋转精度,主轴一般采用定向装配,前后轴承要想差一个精度等级。有跳动也有窜动。

网友(点评):
大部分轴承装配时是不能调整游隙的!

网友(点评):
大部分不是不能调整,而是无需调整。车床主轴你换个轴承打表看看啥情况。

网友(点评):
呵呵,圆柱孔的深沟球轴承、圆柱轴承、调心轴承,装配时你能调整游隙么?

网友(点评):
还有圆柱孔的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双列圆锥轴承,装配时你能调整游隙么?

网友(点评):
轴承有轴向游隙径向游隙,严格说为了提高旋转精度滚子轴承都要预紧,以获得正确合理接触位置,包括推力球轴承。

网友(点评):
1. 不是所有的轴承都有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如NU轴承,有径向游隙但无轴向游隙! 2. 滚子轴承要预紧,对机床主轴是正确的,但在重工行业就是严重的轴承选型错误! 轴承运转后马上发热,严重的会抱死。

网友:
俺的理解,旋转精度是对轴承径向和轴向跳动公差的综合要求。这样的话,游隙对轴承的旋转精度是有影响的。

楼主:
查资料,旋转精度仅跟跳动有关系,同一精度等级可选不同游隙。搞不明白这些概念

楼主:
大侠快现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