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行业175mm的圆一般怎么加工?

楼主(2013-07-12):
这块板上要打几个175mm毫米的圆孔,然后在从圆心切开;这么大的圆,木工行业一般用什么设备加工!(圆精度不高,几个圆心相等)

网友A:
木工有专门的孔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尺寸的,不知道板有多厚,用冲压不行?

网友:
木工专用开孔器,中间带钻头容易定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工有专门的孔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尺寸的,不知道板有多厚,用冲压不行?

板子是压合板30mm厚

网友:
应该有专用的开孔器吧

网友(2013-08-27):
还是用雕刻机吧!!!

网友:
用雕刻机就好了,很简单的一个图,要雕刻机可以联系我

网友:
是的雕刻机好用

网友:
用雕刻机,可以联系我0731-83571710

网友(2013-12-15):
个人觉得精度不,开孔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