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深沟球轴承没有P4级精度的原因

楼主(2013-07-12):
近来寻找P4级深沟球轴承,市场上基本没有。按理说,深沟球轴承是最基础的轴承,为什么难达到高精度水平,而角接触容易达到高精度。

网友:
今天星期五。貌似玩轴承的大侠提前下班了。

来了也通知俺一下下。

俺买张站票旁听。

网友:
P4级的轴承是有的,大多都是要订货,因为高精密球轴承,主要应用于机床主轴行业,所以大多都有轴向力要求。显然深沟球不适合。因为需求少,所以市面卖的也少,很多卖轴承的自然就说没有P4级的。其实深沟球的P4 P5精度的产品是有的。有问题可以咨询我,QQ594585926

网友(点评):
高精密球轴承有两个主要应用,另外一个主要应用是航空航天行业。

网友A:
请咨询舍弗勒销售。
舍弗勒有P4精度的深沟球轴承。
Barden精密轴承现在是舍弗勒全资子公司。

网友(点评):
谢谢,礼拜一去咨询一下。我现在买要考虑两个问题:买到的P4级必须复验合格;货期要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咨询舍弗勒销售。
舍弗勒有P4精度的深沟球轴承。
Barden精密轴承现在是舍弗勒全资子公司。

呵呵,原来是同行啊,我们关注机床行业更多,互相学习。我们是做NSK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原来是同行啊,我们关注机床行业更多,互相学习。我们是做NSK的。

品丰大侠,你关于轴承真假鉴别的帖子拜读了,看得出你经验很丰富。
我应该不是你同行,只是轴承的使用者。平时工作中多用舍弗勒、SKF、TIMKEN的产品。
我只是用过舍弗勒P4的深沟球轴承,所以推荐咨询舍弗勒。

网友C:
P4、P5 级的深沟球轴承 ,不难买呀,

网友(点评):
市场大多标地都有,但是你要他们出具报告或者复验,绝大多数没有保证

网友(点评):
这类精度的轴承,俺都是直接找原厂询问就近代理商,再去洽谈。一般轴承店,呵呵,大家都嘛晓得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丰大侠,你关于轴承真假鉴别的帖子拜读了,看得出你经验很丰富。
我应该不是你同行,只是轴承的使用者 ...

各家产品只要是正品,质量相差不会很大,建议铁姆肯少用,因为美国佬有部分产品都是找国内工厂代工的

网友(点评):
呵呵,大型滚子轴承,NSK的只能欺负哈瓦洛,比起舍弗勒、SKF、Timken,差距还是蛮大的。 当然,我是说原产的。SKF大连产的就不好用,舍弗勒印度品也不好用,Timken米国产的才敢用。轴承验货先看报关单。

网友(点评):
具体差在哪里呢,请大侠赐教

网友(点评):
1.标准轴承,NSK承载能力及可靠性就不如那三家;2. 特殊轴承,NSK对工况没人家熟,轴承结构上细微的差别会导致运转寿命差很多;3. 总之,一般工况--我指大轴承,NSK的也能用;稍微恶劣些的工况,就不大靠谱了。

网友(点评):
4. 尤其是客户先用NSK,再用其它三家的原产产品(我这里都是说原产产品,NSK也是指脚盆产的),一般就不会再用NSK了。5. 当然NSK有个优点---价格便宜,相对那三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4、P5 级的深沟球轴承 ,不难买呀,

一看你发的这图,就是个假的NSK,首先胶盖NSK 叫法只有V V 和DDU 你这图上的是RS 是国际通用叫法,第二,P4和P5国内有现货的很少,大多都是定期货。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搞到P4级的意义有多大?咋不考虑用角接触球轴承。 图片只是随便搜来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发的这图,就是个假的NSK,首先胶盖NSK 叫法只有V V 和DDU 你这图上的是RS 是国际通用叫法,第二, ...

存在就必然有价值,没有轴向力,需要高精密的旋转定位精度,高转速。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的高速性能特别好;另外也不是一点轴向力都不能承受,能承受一些,具体多少要计算。

网友(2013-12-02):
P4级的深沟球,多的很,钱到位了,P2都能给你挑出来

网友(点评):
要是能拿出P2级的,会不会被米国国安局请去喝咖啡?

网友:
深沟球轴承为什么精度差的原因很简单,存在较大的游隙,而角接触轴承是需要预紧的,就是需要合理的轴向预载荷,这样才能保证运转的精度要求.角接触轴承可以达到p4a,或者P2.

网友(点评):
精度差跟游隙没多大关系吧。精度一般指装配尺寸,旋转精度之类,游隙么,轴承的固有参数!

网友(2015-01-09):
怎么可能没有,供应是按市场而定,无P4需求谁没事成产那么多备货?

网友:
连什么型号都没说,就有没有,搞的P4跟外星物似的

网友D:
P0的都有了。P4是有的。

网友(点评):
晕,P0是普通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D:
P0的都有了。P4是有的。

好吧,我搞不清,那就是P6的吧。

网友(点评):
还是晕,P6精度比P4精度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搞不清,那就是P6的吧。

好吧,算我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好吧,算我学习了。。。。。。

我怎么记得 0 6X 6 5 还有2级的,2级几个很高,一般我们用6级,价钱还行。我总以为轴承等级跟加工等级一样呢。0级最高。。看来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记得 0 6X 6 5 还有2级的,2级几个很高,一般我们用6级,价钱还行。我总以为轴承等级跟加工等级一样 ...

1. 向心轴承(圆锥轴承除外),精度等级分为0,6,5,4,2;精度依次从低到高排列。
2. 圆锥轴承,精度等级分为0,6X,5,4,2;精度依次从低到高排列。
3. 推力轴承,精度等级分为0,6,5,4;精度依次从低到高排列。

网友(2017-06-20):
需要P4的太少了,需要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