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哪些是热加工设备?请教

楼主(2013-07-12):
谢谢啊

网友:
这个玩什么?

有请各位大侠,俺旁听。

网友:
带焊字的,和带炉字的?热加工设备,为什么做这个分类?有什么意义?

网友:
是干压力容器的吗?

网友:
3楼正解,还有那个激光切割机,也是

网友:
压力机和液压机很多用在热压铸,应该也算热加工设备吧

网友:
加工时候温度高于所加工金属的再结晶温度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