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头上面打了大写SM和8.8?请教

楼主(2013-07-12):
公司来一批货.螺栓头上面打了大写SM和8.8?????请问这个能代表什么意识吗???

网友:
8.8指的是螺栓的强度等级。。。
1、螺栓材质公称抗拉强度达800MPa(第一个8)
2、螺栓材质的屈强比值为0.8(第二个8就是0.8)
3、螺栓材质的公称屈服强度达800×0.8=640MPa
至于SM...公司名称——代(xing)号(nue)?

网友(点评):
.....看最后一句笑了

网友(点评):
SM也有强度等级?

网友(点评):
大家不要想歪!!他就是个螺栓!!

网友A:
SM?想歪了没?
螺栓上的字母 基本上代表的是厂标 也就是制造商的商标。
头部的数字 例如  4.8   8.8  10.9 12.9 等 代表的是螺栓的性能等级
例如8.8 级螺栓 前面的8代表抗拉强度 在 800N/MM2   后面的8屈服强度是抗拉强度的0.8倍,也就是 640N/MM2

网友(点评):
俺就想歪了,,,,,,

网友:
制造厂家的识别标志和强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想歪了没?
螺栓上的字母 基本上代表的是厂标 也就是制造商的商标。
头部的数字 例如  4.8   8.8 ...

多谢!!现在懂了!!

网友B:
以后要螺栓的话希望能找找我呀~我是专业做螺栓紧固件。QQ:17645524,我在昆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要螺栓的话希望能找找我呀~我是专业做螺栓紧固件。QQ:17645524,我在昆山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