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旋转转盘木质的,我想用一个推力滚针轴承,可是不知道推力轴承怎么与旋转台连接

楼主(2013-07-12):
一个旋转转盘木质的,我想用一个推力滚针轴承,可是不知道推力轴承怎么与旋转台连接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是的 怎么固定啊。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怎么固定啊。求指点

图都画了。。。你还问怎么固定。。。。。。

网友B:
楼上的想法正解,我再具体补充下,在轴承与转盘之间加个轴套就完事了。

网友(点评):
推力球轴承分别卡轴承内径和外圈;以上所示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请教“yearstone ”大侠,你的意思是我的推力轴承截面图没画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都画了。。。你还问怎么固定。。。。。。

。。。。。下面放个支撑轴承的底座?上面file:///C:\Users\J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29630942\QQ\WinTemp\RichOle\@9[05JB]56@_H0AWU`8UIGY.jpg直接可以这样?

网友:
载荷不大的话,找个卡簧一卡就行了

网友:
推力滚针轴承??!!

你确定不是推力球轴承,是推力滚针轴承??

推力轴承,用滚针,为什么不用滚柱呢,呵呵,我又晕了。见识太少,只见过推力球轴承。

真长见识,学习推力滚针轴承相关知识。

网友:
一个零件难以处理的,就加过渡板,这是我们常用的处理思路

网友:
我也好奇为什么用滚针,没空间吗

网友:
跟我现在的需要还是有点关系的

网友C:
一个冲压外盘,中间是一个整体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冲压外盘,中间是一个整体的轴承。

有详细的图解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想法正解,我再具体补充下,在轴承与转盘之间加个轴套就完事了。

呵呵,谢谢提醒,其实那里面是有根轴的。

网友(2013-08-20):
那是直接可以买到的,如餐桌用转盘,如还有问题,请详细说明,我会给你解答。

网友:
推力球灵活行大点,推力滚针,受力大点

网友:
推力滚针更要加轴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