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弧的光洁度在保证尺寸的情况下怎么达到?

楼主(2013-07-12):
这个托模直径39的圆弧是拖住电机转子的,所以光洁度要达到0.8,材料为cr12,淬火50-55,我们的加工工艺是淬火后精磨,然后用快丝把圆弧加工到位,最后在抛光把圆弧抛亮,这样就造成两个问题,第一:尺寸不稳定;第二:不敢多抛,怕尺寸出入太大,所以上面就由快丝的痕迹,客户不愿意接受。因为这东西附加值不高,所以只能用快丝,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加工那个直径39的圆,这东西是非标的,随着电机转子的改变,那个直径39的圆弧也要改变,经常有这东西,就是规格都不太一样

网友:
能不能吐槽一下你这图纸模糊不清?

网友(点评):
点击放大不就可以了

网友:
铰或者铣  两个一起加工  完了过后再割开成两个  这样效率高  成本还更低

网友:
我问问,你这么做那个平行度2丝能稳定保证吗?

网友A:
两件一起做成整体的
内圆磨后线割割成两件

网友(点评):
关键这玩意有时候就一件

网友:
竖起来用CBN精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件一起做成整体的
内圆磨后线割割成两件

这主意不错!

网友:
这么硬的材料还是磨吧,内圆磨,座标磨,自己选吧。或者用CNC装个砂轮也给磨。

网友(点评):
我们有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东西是内圆磨的,做个工装,因为那个规格比较统一,CNC磨效率慢,座标磨什么东东,有这样的机器吗

网友(点评):
座标磨是一种类似于插铣的磨削方式,不过设备比较贵。我的意思是,利用现有的条件,想想办法总能做出来的。

网友:
能一次做两个吗,这样在热处理后就可以精镗孔再切割开,这样孔的光洁度也就保证了,其它方面如孔台阶的什么的可以预先做好或是切开后再做,一次做两个效率也高点!

网友:
先切开两件,在加工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