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白痴问题, 变频器可以替代减速机吗?

楼主(2013-07-12):
如题   现在听老板跟别人聊天, 鄙人才疏学浅  找不到反驳的理论。

网友:
这两个东西作用不一样啊,变频器调速,减速机减速增矩,变频怎么增矩啊?

网友:
视情况而定。
机械传动稳定保险,价格低廉。
用变频器有两大问题:
1.寿命不高。现在市场上的变频器通常质保1年。齿轮变速器用个20年小意思。
2.使用变频器变速会改变电机的输出扭矩。小范围变速是可以的。大幅度变速,你轴的强度怎么算?

害怕伏枥 -1 加分没道理,扣掉。

网友(点评):
大侠 轴的强度怎么算?

网友(点评):
“使用变频器变速会改变电机的输出扭矩”,概念错误。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是恒扭矩、变功率输出。

网友(点评):
兄弟,伏枥老先生说得有道理。减速器降速增扭矩,功率按机械效率打折扣,变频器降速后功率大打折扣,扭矩也跟着跳水

网友A:
买本材料力学看看

网友(点评):
我是问加变频器后为什么不能算?

网友(点评):
给老板买本材料力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买本材料力学看看

  T=973P/n
是扭矩,单位Kg•m
是输出功率,单位KW
  n是电机转速,单位r/min
这个公式看的懂吧

网友(点评):
扭矩公式 大侠。

网友(点评):
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网友:
变频器可以在一定范围调速,一般减速机只可减速在一个固定值,当需要速度可调时选择变频或在减速器的电机上加变频

网友B:
变频器减速后减矩,减速机减速后增矩,原理不同。补一张电机厂的转矩测试曲线

网友(点评):
糊涂!变频器减速后扭矩不会减,减掉的是功率。

网友(点评):
你老可以看一下变频器曲线

网友(点评):
哟,我错了,看颠倒了,,,,,

网友(点评):
不过,实际上,如果不是真的变频电机,而是普通电机的话,在远低于正常转速即低速区,转矩确实是下降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求高点的恒转矩场合不用普通电机的原因。说是恒转矩也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点评):
这怎么能叫恒转矩呢?开始时,随着转速增大,转矩是逐步增加的。但增加到一定转速,转矩又开始下降的很快!请哪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
变频器在改变速度后扭矩只会变小,减速机在减速后扭矩是增大的。变频器在使用中速度可调,减速机的减速是固定的,当然用一些特殊结构也能调整减速比和扭矩!

网友(点评):
哪来这么多概念糊涂的工程师!变频器减速后扭矩不会减,减掉的是功率。

网友(点评):
我以前听过扭矩变和不变两种说法,但实际确实扭矩会下来,难道说的不一情况?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们的回复!我说了扭矩只会变小,这个跟具体的电机有关,而且我只说了改变速度,这速度增大减小不是都行。而且减速机也要看厂家的规格说明,扭矩和速比也不是完全对应的!

网友:
也不是这样的   个人认为  用变频器是为了使用中获得宽范围的调速范围  以及无级变速
而正常使用过程中要使工作频率大致在30HZ左右

网友:
这个问题可一点不白痴。
个人理解:
1.减速机的作用一为降低转速,二为增大扭矩。
2.变频器:在恒扭矩和恒功率控制时两者是不一样的,具体使用中难以获得大的扭矩和精确的速比。使用变频器的目的一是可以调节转速,二是在要求不同转速(设备运转状态)时更经济得使用电能,更节能。
一句话:看你具体设备的要求及设计目的!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那种分段的带式输送流水线(那种可以搬来搬去的)是不是用变频器更好?

网友(点评):
哪一种变频器可以“恒功率”?

网友(点评):
变频器的速比应该是比较稳定的,电机屁股有编码器呢。

网友(点评):
变频器在超频使用的时候就是恒功率的,T=973P/n,就是这个公式!

网友(点评):
回复——爱猫人士薛定谔:抱歉,对你说的那种设备我没有相关经验,无法做出正面回答。 回复—— 害怕伏枥:彭老师您好,有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指的是采用V/F控制方式时的恒转矩调速段和恒功率调速段。

网友(点评):
回复——okmeiyou :变频电机有带编码器和不带编码器之分,带编码器的速比确实准确,但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T=973P/n
  T是扭矩,单位Kg•m
  P是输出功率,单位KW

搞技术,应该自己多去思考,查资料,总结。
”所谓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来这个论坛当我看到别人的回答,我立刻百度查资料,看看别人为什么这样说,我觉的这样才成长的快。
下面是详细解释:
n=60f/p  f为电源频率  p为电机极对数  P是电机频率  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f来达到变速的
显然功率是不变的,那么你在看看我先发的公式
转矩=9550*输出功率/输出转速
显然。一般减速机减速比是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用变频器减速几倍甚至几十倍。会有什么结果?
转矩也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加。请问轴的强度你怎么算?

网友(点评):
转矩是不会提高那么多的,电机转矩由电流和转差率决定,变频器本来就会限定这两个值在一定范围内,是不会提高那么多的,转矩由电机本身特点来决定,如果设定的高了,电流过大,发热严重会损坏

网友(点评):
回天路客向东:大侠是高才,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么说,太惭愧了

网友(点评):
哪个学校的老师告诉你变频器可以让电机以恒功率输出的?

网友C:
这个帖子的回复如果反映了中国机械工程师的知识水平,真要吐血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详细说说,以正视听下吧。

网友(点评):
前辈莫生气,现在大多数人的基础的确很不牢靠,能够静下心来学习的年轻人不是很多,但是前辈不要对下一代失去信心了,还望多多提点。

网友(点评):
前几天98%的热闹气氛刚淡了下来,不也是诉说类似这样的情况。

网友(点评):
老前辈 我以前做机械加工。 对电器接触的不多 最近在学习中 。。 莫要生后辈的气 谢谢前辈挂怀。

网友:
查了下资料,一般变频器带普通三相电机的话,以输出频率50赫兹为分界线,50赫兹以上为恒功率调速,随转速升高降低扭矩,再升功率的话得把设备烧了。50赫兹以下为恒扭矩调速,随着转速降低功率,但过低转速会产生扭矩不足现象,需加一定的励磁电压。

网友:
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单独使用,例如搅拌,但减速机即可,变速低扭距,变频器即可;也可以配合使用,变速大扭距,比如较长的可调速链条。
这两个东西概念不要混,虽然都能起到减速效果,但是变频器做不到增大扭距,减速机做不到节省能源。

网友:
变频器恒功率调速、变频器恒转矩调速、变频器矢量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的回复如果反映了中国机械工程师的知识水平,真要吐血了。

晚辈愚昧,求大侠详细指点

网友(点评):
大侠已经说了: 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网友:
说说我的理解吧! 转矩的大小归根揭底是和力有关的,对于电机来说,某一种型号确定后,内部的绕线粗细就定了,最大电流就定了,所以电机都有最大电流的限制,也就是最大力矩的限制,和减速机的原理一样,减速机减速比再大,如果减速机的出力轴过细就不能带大扭矩,否则就会轴断,这里如果增大扭矩就是增大电流,电机就会烧掉。用变频器无非就是改变电机的电压和交流电的频率,所以电机的最大扭矩是不会变的。如果变频器提高频率,降低电压,就能提高电机的转速,电压低了,电流就低了,扭矩自然就会下降,但是P=FV,整体的功率是不变的。这是我的理解,错误的地方请大侠门拍砖!

网友:
变频器的扭矩曲线你可以理解为跳水曲线,在一定频率以上是助跑区间,所以是平的,然后有一段冲刺,相对一个惯性向前曲线,然后是没速度了,直接从空中掉下去的曲线。

网友:
害怕老师也别激动,,,,我在电气方面还是了解一点点的,下面补一个实际应用者的提问,变频器低速转矩低是怎么回事
2011-05-31 09:03hh_hh356 | 分类:工程技术科学 | 浏览1316次

2011-05-31 09:15提问者采纳
电机在基频时,扭矩是额定的扭矩.
在低速时频率低,扭矩很低,所以要提高低速时的扭矩在V/F控制方式时可用扭矩提升功能,和转差提升功能. 另外最好使用变频专用电机,比三相异步电机低速扭矩大. 控制方式选择 无PG矢量控制,控制精度很高.(如果变频电机带编码器,就选择有PG矢量控制,)
评论(2)|1

泰和数控    |十五级采纳率56%
擅长:工程技术科学物理学
按默认排序|按时间排序
其他2条回答
2011-05-31 09:10luojun4562003|四级
一般来讲变频器的转矩力和你的转矩提升参数有关,不要指望电机在低速时可能获得很大的转距力!如果校对参数后还是达不到你的转矩要求就可以考虑加装减速箱了!
评论|0
2011-05-31 09:07豫心平|五级
低频的时候磁路饱和啦 可以适当的提升初始电压来补偿  注意要结合着实际情况来提升  不要设定过大  不然很容易引起变频器过流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的回复如果反映了中国机械工程师的知识水平,真要吐血了。

       变频器问题本论坛已有过一些讨论,当时看了后很寒心,也就不愿发言了。今天见到您的相同观点,就忍不住说两句。
      其实我们国家这个问题早就“吐血了”。几十年前,我们买了一台国内知名企业生产的落地镗床(当时属于大型、稀有设备)。经过厂房改造等措施,好不容易投入使用,想不到加工时低速吃不上刀。此性能作为大型设备等于是废物。我们几个技术人员私下分析,发现是主轴用变频调速(没有变速箱)所致。限于当时社会环境,没人揭露这个原因。后来听说此设备“转让”给另外一个倒霉蛋了。
      每每想起此事,我都欲哭无泪,怨谁呢,怨那些无知者吗?据说,当时变频技术才现,为赶时髦才有此举。就像现在津津乐道、煞有介事讨论什么“干翻98%“机械工程师””的计算,一知半解就老子天下第一,不进行严肃的引导,不从基本思想反思,用于现实生活不吐血才怪了。

网友:
一定范围内变频器可以代替减速机

网友:
伏枥老师解释的很倒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辈愚昧,求大侠详细指点

haha

网友:
变频器和减速机是不同的概念,是不能互换的!就像的汽车的发动机与变速箱!也许不太恰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减速后减矩,减速机减速后增矩,原理不同。补一张电机厂的转矩测试曲线

电工书上面明确提出,当频率小于额定频率时,保持恒扭矩调速(防止电机过热), 频率大于额定频率时,是恒功率调速(防止电压过高),即如上曲线图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