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齿轮根切的问题

楼主(2013-07-12):
本人现需要设计,模数1.05,压力角25°的齿轮副,一个齿数为10,一个齿数为12,因为机器外盖的阻尼器购买的标准件(即齿数为12的齿轮)负载不大,转速很慢,问题:
1.怎么判断是否根切?标准齿轮压力角20°,齿数小于17会根切?压力角25°,齿数小于12会根切?或者其他计算方法
2.变位系数简易计算怎么算?变位系数取0,而采取齿根倒圆角的方法可以吧?
3.如果在齿根部加倒圆角0.2,具体是什么形式,希望能有图展示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根切是因为齿数少的时候  铣齿机 会切到齿根圆,好像是这样
切了根圆的话  齿根强度会降低  容易折断
所以变位   变多少是要计算的  以不切到根圆为准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很少研究齿轮

网友(点评):
是挖了参与啮合的渐开线部分,正变位可避免跟切,但有齿顶变尖的可能

网友:
标准齿轮齿数少于17会根切。当齿轮有轻微根切时,增大了齿根圆角,对齿轮抗弯强度有利,故工程上也常允许轻微根切,这时可取最小齿数为14。压力角为25°,齿顶高系数为1时,齿数少于12会根切。判断是否根切,要看其极限啮合点与刀具齿顶线的关系。齿轮根部加倒圆角,就得订制刀具了。你说的那些东西书上基本都有,来论坛逛这会儿时间,若用来看书,可能已经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