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柱塞泵在工作中有噪音

楼主(2013-07-12):
我公司自己生产的三柱塞泵,在工作过程中,泵芯在往复运动中产生尖叫声,不知什么原因?三根泵芯(两边直径各13MM,中间22MM),用牛皮垫密封!

网友:
高低压过渡区没处理好,

楼主:
还没产生压力之前,就有这种噪音!就是泵芯进去时发生的!"叽鼓--叽鼓”,好像是泵芯磨着牛皮垫发出的,但又不确定!

楼主:
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情况说的不太清楚,我个人觉得:
1:先检查配流盘,分清吸油,出油是否正常
2:叽咕的声音,是不是你的柱塞杆与腔体没有配合好,产生內泄较大
3:吸油效果不好,进入空气也会有叽咕叽咕的声音

楼主:
是用曲轴连接连杆带动泵芯工作的(一拉一回),没有压力也会出现这种噪音,单向阀松开就没音了!

楼主:
我可以发张图片,大家看一下!有兴趣帮我的朋友加我QQ782893166

网友:
你直接买进口的就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