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传动比

楼主(2013-07-12):
(图片)

网友A:
终于看明白了,齿轮3是在不断地运动中,以补偿齿轮1的偏心运动, 貌似减速比还是原来的齿数比,就是角速度有点不均匀。对不?

网友(点评):
减速比还是1:1,就是一转之中角速度有变化而已。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的,但角速度应该有规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东西有问题啊,大哥,偏心齿轮你也想的出来,能满足啮合的,你齿轮怎么加工?你知道是什么齿形

加工的问题很简单啊~先按照标准齿轮加工好,在加工偏心啊~

网友(点评):
祝你好运,咔,咔,咔

网友(点评):
这机构没问题,别咔咔了

网友(点评):
标准圆柱齿轮,不咔咔咔,就见鬼了

网友(点评):
非圆齿轮,有这么简单,我早扔掉微分几何了

网友(点评):
海鸥兄,你想复杂了啊。齿轮1就是标准渐开线圆柱齿轮,m=3,α=20°,z=33.其他齿轮你可以按我所给的数据画出来。只不过齿轮1的加工是先加工齿,最后再加工偏心的。

网友(点评):
海鸥大侠确实是想复杂了,这应该不是非圆齿轮,那两个连杆保证了齿轮圆心距,所以就是标准渐开线齿轮了,不均速是由齿轮1偏心角引起的

网友(点评):
哦已经回答了?好吧,有分就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工的问题很简单啊~先按照标准齿轮加工好,在加工偏心啊~

这个齿轮付主要是实现齿轮2的变速转动。齿轮1是电机直接驱动的。在电机速度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周期内实现了齿轮2的速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明白了,齿轮3是在不断地运动中,以补偿齿轮1的偏心运动, 貌似减速比还是原来的齿数比,就是角速度有 ...

我看到有个设备上用了此结构,但不知道怎么计算的。

网友(点评):
齿轮啮合总是等速的,速度变化其实是由齿轮偏心引起的,你只要算出齿轮1,相对自己形心的转速就知道速度变化规律了。

网友(点评):
以齿轮1偏心点为坐标原点,可知每点的速度(矢量),齿轮中心速度也知道,矢量相加就行了,刚刚算了下,算式还是挺复杂的,也没去解,你可以试试

网友:
应该是齿轮的传动比不变,常规计算。

偏心齿轮自己的外园与轴心的线速度由于偏心产生周期变化,从而带动齿轮转速周期波动。只计算偏心轮的外园线速度与轴的线速度比就可以得到传动比。

网友:
此机构是曲柄摇杆机构跟齿轮机构的结合体吧

网友:
图贴全了?计算自己来吧

网友C:
1:2=1:3≠3:2,且3:2=1:1
原因:1、传动比-------主、从动轮的角速度比;
           2、任意时刻,两齿轮啮合点的线速度相等,但是由于1、3齿轮间存在偏心导致1、3两轮瞬时回转半径不同,所以角速度不同,故1:3非恒定;
           3、任意时刻,由于连杆的作用,轮3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2、3两轮瞬时回转半径恒定且相等,故3:2=1。且此时1:2=1:3。

正在用solidworks做运动计算,同时找理论力学书检验自己以上推论对不对,发现两个问题:
1、solidworks的motion用起来力不从心,基本以前没有用过,而且这个教程太简单,不能从中学到东西。我就想到前两天有个朋友发帖问制图软件用到什么程度算及格-------能把自己心里想的模型准确快速表达出来就是及格,重点在自己的设计或者想象推理,其次才是准确快速用软件表达。以前没软件照样有工程师,肚子里没有料只能是“描图工”。
2、《理论力学》书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1:3≠3:2,且3:2=1:1
原因:1、传动比-------主、从动轮的角速度比;
           2、任意时刻, ...

自己研究了下,现公布思路,不正确之处,大家指教哈:
      1.由齿轮啮合传动可知,任何时刻齿轮1、齿轮2、齿轮3的线速度相等。
      2.由于齿轮1是主动齿轮(电机驱动),则角速度的是已知的——即电机的额定转速(角速度为w)。
      3.由于齿轮1的分度圆半径、偏心距已知,则任意时刻齿轮1与齿轮3啮合点(假设为P点),分度圆的中心(假设为A点),主动轴的中心(假设为B点),这三点(P,A,B)构成三角形,根据三角形余弦公式,可以推导出P点的与B点的距离,即旋转半径R与∠PAB补角的函数关系。(注:∠PAB 必须是补角,假设为θ。此角度由于齿轮1的旋转不停变动,区间为0~2pi)
      4.根据上述(2、3)的条件,可以推导出P点的线速度v与θ 函数关系。
      5.根据上述(1、4)的条件,可以推导出齿轮3、齿轮2任意时刻,即 齿轮1旋转的任意  θ  时的角速度——w=v/r,r是齿轮3或齿轮2的半径。
      6.根据上述4的条件,可以推导出齿轮1的角速度——w=v/R,R是齿轮1,P点与B的距离。
      7.由于齿轮3~2的传动比就是相互间的角速度之比,故齿轮2的角速度w2=v/r(2);齿轮3的角速度w3=v/r(3) ,则i(2~3)=w2:w3=r(3):r(2)=45:49.5=10:11
      8.由上述7的相同原理,齿轮1的角速度w1=v/R,齿轮3的角速度w3=v/r(3) ,则i(1~3)=w1:w3=r(3):R=45:R,但由于R是以θ  为变量的函数,其值以31.5~67.5为周期,循环变动,故i(1~3)max=10:7,i(1~3)min= 18:31
      9.有上述(7、8)的相同原理,齿轮1与齿轮2的传动比i(1~2)=w1:w2=r(2):R=49.5:R ,但由于R是以 θ  为变量的函数,其值以31.5~67.5为周期,循环变动,故i(1~2)max=11:7, i(1~2)min= 99:125
      10.推导结束,请指正。
总结:个人感觉,本题就是对公式:v=w× R的理解。本题很容易诱导大家往齿轮啮合周转轮系的方向考虑。之前我也是走进了误区,钻牛角考虑复杂了。

网友:
输出角速度数值上约等于输入角速度减连杆夹角变化率的两倍,呵呵
连杆夹角减小,变化率取负值。

正在旅途中,一周后提供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心齿轮和非圆齿轮,为什么就没人提“节曲线”和“共轭节曲线”?齿形就不是简单的标准渐开线圆柱齿轮的齿 ...

海鸥大侠看来是专业研究齿轮的了,“节曲线”和“共轭节曲线” 用于设计非圆齿轮(比如椭圆齿轮), 如下图
之前,也想采用椭圆齿轮啮合的形式,但椭圆齿轮的设计复杂,加工精度难以保证,造成成本偏高,故最后还是采用偏心齿轮的机构了。
很期待海鸥大侠对非圆齿轮齿形的研究!

网友(点评):
我不算是专业研究齿轮的,专业研究这个的,也不多,这个论坛,“目成”大侠是,而且很厉害!其他人不了解。我是感兴趣,自己翻了些资料,不入流的

网友(点评):
非圆齿轮,和椭圆齿轮,一样复杂

网友(点评):
偏心齿和椭圆齿轮

网友:
请您移步这里看详解:

采用圆形齿轮的非线性传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365

网友:
见识了,非常有趣的一个机构,其实齿轮还是标准齿就OK,因为每个齿轮副中心距都是标准的,只是产生了偏心,传动比的话,有点晕

网友:
所求齿轮角速度曲线。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加行星齿轮,长见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roe模拟

您要是能上个大点的GIF图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要是能上个大点的GIF图就好了。邮箱

gif我搞不定 Mpg 我发你好了 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E:
gif我搞不定 Mpg 我发你好了 邮箱?

非常感谢您的mpg文件,大家得以看到清晰的演示。
请注意,动画只是循环播放主动轮第一圈的情况。

网友E:
这是 轮子的速度曲线  绿色是棕轮  的  蓝色是绿轮的

网友(2015-10-24):
继续Mark,走过的地方留下个脚印,以备今后学习好查,13年的帖子,含金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 轮子的速度曲线  绿色是棕轮  的  蓝色是绿轮的

今天看到这个题的理论原型,再 牧野洋 的 自动机械机构学 里面有论述的,说的好像就是楼主所在的行业使用的经典的齿轮连杆机构,从P165页开始。。。,来论坛真的是来的晚了,早几年,不知道能进步多少,呵呵!

网友:
学习了。但是这个机构的计算还是可以简单一点的。

网友:
运用行星齿轮传动计算传动比的方法,假设一根连杆静止,可以计算出传动比!

网友(2017-05-08):
如果只是计算传动比,大侠你的算法就复杂了。如果要计算齿轮运动中某个点的线速度及角速度那就是大侠的这种算法。

单纯的计算传动比方法如下:(以下的字母及代号引用大侠在11楼总结回复中的字母及代号)
一、齿轮1~2的传动比
1、i(1~2)max及i(1~2)min出现时是在P、A、B三点在一条直线时才出现。
   i(1~2)max为直线PAB时。(1~2)min为直线PBA时。
2、当齿轮1出现最大与最小的假想齿轮时,i(1~2)才会出现最大与最小传动比。
   齿轮1假想最大齿轮(以PAB为半径的假想齿轮):Z1max=((33*3)/2+18)*2/3=45
   齿轮1假想最小齿轮(以PB为半径的假想齿轮):Z1min=((33*3)/2-18)*2/3=21
3、i(1~2)max=Z1max/Z2=45/33=15/11
   i(1~2)min=Z1min/Z2=21/33=7/11
    (此处算出的最大与最小与大侠最大与最小只是分子与分母倒置)
二、齿轮3~1的传动比类似

大侠在11楼中
第8点算出的i(1~3)min= 18:31,但我算的是i(1~3)min=45:67.5=2:3
第9点算出的i(1~2)min= 99:125,但我算的是i(1~2)min=49.5:67.5=99:135=11:15
不知是否正确

本是想找凸轮方面的资料的,结果就被引到大侠的贴中来了。

网友(点评):
顺便问下,你这机构是用在印刷机哪个结构中的?是将连续的纸张分开?

网友:
顺便问下,你这机构是用在印刷机哪个结构中的?是将连续的纸张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