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阀块油孔攻牙攻歪了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3-07-12):
    产品是阀块过油用的M27牙长是20 ,本来是要用机攻的现在被手工攻掉了,检验检出牙歪了就没办法装密封垫了。请问大伙怎么处理。

网友:
1/按螺纹找正,划平
2、堵掉重做

网友:
结构允许且不影响使用的话,钻大了塞棒料重新做吧。

网友:
我的话直接报费处理

网友:
补焊重新钻吧

网友:
如果机件可以的话,把孔钻大重新锥扣做补心,在锥m27

网友:
最好不要补,效果不好,直接报费,如果报费成本太高的话,结构允许的情况下你直接把那个做大,做成M30,或者M32,这样就可以做成直的了

网友A:
再攻大一点装钢丝螺套吧。

网友:
堵掉或者报废,不知道你们的手攻是怎么攻的,如果直接在台虎钳上夹住攻,攻斜的可能性很大,你可以夹在铣床上把这个底孔打出来,用一个中心钻把头部磨掉,只要那个斜度,夹头夹住,因为丝攻不是螺纹那头都有一个中心孔,可以把中心钻顶住那个中心孔,在来往下攻,中心钻一定要压住丝攻,这样斜度能很好的保证,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攻大一点装钢丝螺套吧。

这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