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启动不了,求大神

楼主(2013-07-12):
提示  无法装入SolidWorks DLL文件:sldcustompropsu.dll
一点确定后,SW就奔溃了,根本用不了,求大神帮忙解决,版本SW2012 SP5.0  64 位
安装位置  D盘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谢谢了 !!!!!!!!!!!

网友:
可以百度一下,有很多跟你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楼主的系统是不是WIN7  32位还是WIN7  64位,不是所有的WIN7系统都是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系统是不是WIN7  32位还是WIN7  64位,不是所有的WIN7系统都是64位的。

系统是 WIN7 旗舰版的,64位的系统。这个可以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是 WIN7 旗舰版的,64位的系统。这个可以确定。

有可能是破解不正确造成。我上次在WIN7  64位系统下成功安装了SW2013版。还是可以用的,就是电脑的显卡不给力,有时会出现花屏。电脑的配置是AMD四核,主频是3.0*4。内存是8G,显卡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破解不正确造成。我上次在WIN7  64位系统下成功安装了SW2013版。还是可以用的,就是电脑的显卡不 ...

破解很简单,没半点技巧可言,而且我当时破解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就是过几天没用,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解很简单,没半点技巧可言,而且我当时破解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就是过几天没用,就不能用了。

在这几天时间之内,电脑有无杀过毒,安装SW时电脑有无断网,如果是没有断网安装的是试用版,试用时间一般不超过30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几天时间之内,电脑有无杀过毒,安装SW时电脑有无断网,如果是没有断网安装的是试用版,试用时间一般 ...

操作都正常,可能我电脑太水了吧,同样的系统,同样的软件,装公司电脑好好的,装自己笔记本,没一次能正常用一个月的。

网友B:
大概是某些杀毒破坏了你的注册表或者什么之类的吧
可以运行 MSCONFIG 试试  看看里面关于SW的服务是否禁用了  如果禁用了  那9成9是这个问题了
找不到 只好重装了啊   以后清理垃圾和注册表的时候要注意   清理时打开S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某些杀毒破坏了你的注册表或者什么之类的吧
可以运行 MSCONFIG 试试  看看里面关于SW的服务是否禁用 ...

怎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