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内径的深孔镗削问题!

楼主(2013-07-12):
这几天干的新品: 毛呸内孔  22.7    要加工到 25.8       深  67      镗刀 宽度  21     !   空间太小!铁削不易排出!
刀上粘的都是铁削!       无尾座(不能钻孔)
F0.2 的进给  再快点   刀具 耐用度低!崩刀!
分三刀   第一   刀  23.8    第二  24.8   第三  25.8
请各位师傅给点建议:怎样能进给快些! 而刀具耐用度也高!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25的铣刀直踩,踩完拿镗刀搞一刀。

网友(点评):
直接拿25的钻头直接打 再镗不是更快。。。

网友(点评):
钻头可以,把头磨成类似倒三角,把定心功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的铣刀直踩,踩完拿镗刀搞一刀。

无尾座(不能钻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尾座(不能钻孔)

无尾座就不能钻孔?
为什么?你是什么机床?

网友:
做个工装就能在刀座上装钻头什么的了。

网友:
简单!刀杆带油孔的话就用油孔接高压气,边做边吹。没有的话就切一半退出来再切进去,把切屑带出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尾座就不能钻孔?
为什么?你是什么机床?

小型排刀机和刀塔机一般都没有尾座。像北村20 排刀机和宫野津上刀塔机都这样。

网友(点评):
拿个方块,量个中心高,找个25钻头打个洞,然后买把25直柄铣刀插进去,固定在排刀架上。

网友(点评):
现在的机床用尾座钻孔的那是真心少。。。

网友:
长径比才不到3,你可以把镗刀换成钻头钻一下先,或者直接在台钻上钻个孔。不排屑的问题可以通过雾化风冷的方式解决,缺点是噪音比较大。如果镗刀中间可以用火花机打孔的话最好先打个孔,把雾气从孔里吹进去。

网友:
你的镗刀21?手磨刀?

一般性直径20的刀具最小加工孔径为25,你这个刀当然不容易排削。通孔还好点,盲孔更糟糕。

另外你的加工的深度是67,25的刀长径比不到3,完全没问题。16的刀也就4倍

我建议你如果你想活做的漂亮挺括,先用16的刀拉毛刀  走到f0.35 转速不用高1200左右可以

再用20的刀 精车  转速开2500 f0.15

如果偷懒也可以,用20的刀加工到25.3  留0,5余量  这里的转速不变走到慢点

网友(2013-10-31):
深孔加工的确有难度,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5个的孔20深。0.018的公差。总长是50.还有30长的孔是3个的。孔和外圆同心度都是0.02。还要大批量生产。又如何

网友(2014-01-02):
做工装,把钻头装好,找高手磨一个钻头,醋精钻之后就合格

网友:
可使用两把刀具  一把开粗 使用16刀杆开粗 可进给快吃刀量大点 也方便排屑~~ 然后用 20刀杆加工到位~!

网友(2014-03-26):
请问是平底孔嘛,,,,,,,关键刀是怎么开槽。。。这里有学问的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尾座(不能钻孔)

铣刀装在刀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