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光洁度,刀具,,光洁度

楼主(2013-07-12):
车内孔光洁度,用什么机夹刀好?车铸件

网友A:
材料?硬度?孔径?要求?没法回答。

网友:
提这种问题的是新、新、新手,其实他就是想要一个类似1+1的答案,但没有人能满足他。没经过自己脑袋的问题没有回答的价值。

网友B:
多大的孔?什么设备?能上多少转速?孔多深?什么都没有怎么回答你?

网友:
光洁度,很久不用了,现在叫粗糙度。

楼主:
材料是AD12,内孔是8+0.02+0的,,长度30MM   请问用什么材质的刀具,转速多少适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孔?什么设备?能上多少转速?孔多深?什么都没有怎么回答你?

材料是AD12,内孔是8+0.02+0的,,长度30MM  ,用台湾新代数控来车,最高转速4500       请问用什么材质的刀具,转速多少适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硬度?孔径?要求?没法回答。

材料是AD12,硬度32-38之间,  内孔是8+0.02+0的,,长度30MM,粗糙度0.4 , 用台湾新代数控车,  请问用什么材质的刀具,转速多少适合,,谢谢!

网友A:
是铝件?PCD,5000, 0.05油切或高压气冷。

网友C:
粗糙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铝件?PCD,5000, 0.05油切或高压气冷。

铸铝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糙度多少

粗糙度0.4

网友:
4500转的时候线速度也只有113m/min,这个速度用PCD和K类硬质合金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价格会差很多。所以鉴于你的工况,还是不涂层的铝用硬质合金刀片比较合适。

网友:
半精车、预留量-0.05MM——0.03MM、用滚压刀加工,粗糙度在0.2一下,
qq:435141579

网友D:
Ra0.4精车要求比较高,建议精铰一刀!qq:249474986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0.4精车要求比较高,建议精铰一刀!qq:249474986

你 好,那粗糙度0.8的可以 用数控车车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 好,那粗糙度0.8的可以 用数控车车不,谢谢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精车留余量0.05mm。最高转速,粗糙度要好的话用单晶金刚石。又铰又滚压的话人工成本就高了。

网友(2013-12-17):
直接上PCD镗刀吧,这种活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