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凯恩帝K100TI-B数控车问题!

楼主(2013-07-12):
请教各位大神:凯恩帝K100TI-B数控车  在MDI输入 M03S500  主轴能转!   但在自动加工  程序运行到 M03  S500  M08  程序段时   主轴为何不转呀!                这个床子上   没有 机械 换挡手柄!
需要在M03 S700   前加  M42 吗!
M41-M42-M43
什么时候要用到哈!

网友A:
你程序里面M3 S500  M8两个M指令分开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里面M3 S500  M8两个M指令分开试试呢

谢谢!问题已解决! 就是你说的! 2个M 不能在一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