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主轴轴承如何选?

楼主(2013-07-12):
有了解的大侠请指点一下:
我想自已做一台镗内孔的床子,目标工件材质是粉末冶金,镗内孔直径42mm。深度12mm。公差加减0.01mm。
现在我想问的是,我的主轴轴承应该如何选用,是用国产的还是进口的,用多大的,不求最好,只求够用就好。(只要能达到加工要求就好)。

网友:
国内的应该可以了
哈瓦洛都应该可以
有两种选择
用角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
很经典的配置,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
看你主轴内部空间大小,受力情况,精度要求,转速要求,游隙多大。你这个性价比高点的,买哈尔滨的,但是一定要买正品

网友A:
买个动力头不就好了!!那要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动力头不就好了!!那要这么麻烦!!

动力头去哪买?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2016-04-06):
买个台湾的铣床主轴总成,要BT还是NT的自己选,自己配一个变频电机或伺服电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