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连续在线测量管子的外径吗?测量精度0.05mm

楼主(2013-07-12):
能连续在线测量管子的外径吗?测量精度0.05mm,能在要求的外径设定范围内发出,提醒超出要求设定范围的尺寸,附视频

网友A:
主动测量装置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非接触式的CCD测量完全可以

网友C:
纸芯的精度不用那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测量装置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具体是什么样的,可以发个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芯的精度不用那么高吧?

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接触式的CCD测量完全可以

有具体的图片或产品吗,价格不知能否承受

网友C:
以前我们公司有用过在线检测,是摄像头加电脑控制,可以设定多少时间检测一次,不合格自动剔除。不过精度可能不是很高(我们以前在小日本的婴儿纸尿裤生产线上有用过)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图片或产品吗,价格不知能否承受

我们家做过,有兴趣可以登陆我们网站,http://www.latchina.com/docc/index.asp   跟大连公司联系即可。把工况和条件跟销售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们公司有用过在线检测,是摄像头加电脑控制,可以设定多少时间检测一次,不合格自动剔除。不过精度可 ...

一套价格大约要多少,精度是

网友C:
不同设计的产品检测机台

机台特性:
1、 可同时检测19/21pin不同规格的HDMI产品的平面度正位度;
2、 有2只CCD架构和1只CCD架构供选择;
3、 正位度有多种不同检测方案供选择;
4、 用户可自行设定公差范围,系统依此公差做自动判断;
5、 软件可储存检测影像或不良品影像,方便mail查看,美工可用excel打开;
6、 软件有计数器和每根针良率统计功能,方便统计产能;
7、 机台产能:700-1000pcs/h;
8、 CCD分辨精度0.008mm/pixel,重复检测结果偏差值0.01mm;
9、 Windows/dos操作系统。

网友D:
借楼同求 钥匙牙花 的在线视觉检测系统。

钥匙上有五个牙花,深度级差0.5mm,牙花间距3.5mm 。

钥匙的牙花排列是随机变化的。

要求使用在线视觉检测系统识别牙花组成。

网友E:
这个做个在线自动化测量就可以了
测量可以接触式可以非接触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做个在线自动化测量就可以了
测量可以接触式可以非接触式

可以具体一点吗,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楼同求 钥匙牙花 的在线视觉检测系统。

钥匙上有五个牙花,深度级差0.5mm,牙花间距3.5mm 。

螺纹测量现在有个电涡流传感器,可以识别螺纹的合格与否,可以了解下。
研究中

楼主(2014-06-29):
引用 网友C:
不同设计的产品检测机台

机台特性:

具体是什么产品或牌子,谢谢提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楼同求 钥匙牙花 的在线视觉检测系统。

钥匙上有五个牙花,深度级差0.5mm,牙花间距3.5mm 。

你这个视觉检测是不可行的,要用传感器,速度相对慢点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