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老磨不好

楼主(2013-07-12):
钻头老磨不好,找不到要领,横刃修不好,起钻振动,多边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有没有修横刃的图片

网友:
优酷上有教磨钻头的视频

网友:
这东西多玩几次,熟能生巧。

网友:
后角过大,,,,,,切削刃不对称。

网友:
最好找個師傅教教正確手勢, 事半功倍

网友A:
这是什么钻头,怎么连刃口也没,楼上的说切削刃不对称,我怎么看不到哪里有刃口,只能看到一个顶尖

网友(点评):
那图是他用钻头钻的孔,不是钻头

网友(点评):
还真是一个孔啊。

网友(点评):
呵呵,理解错误哈

网友(点评):
猛一看还看不出

网友:
部门里就两个人会磨钻头,一个是主管,一个就是我。一起学习磨钻头的三个人,就我学会了,因为我用心去学,并且去实践,还去看了网上的视频。不是卖弄,是为了说明,搞技术,多动手,多搜索资料,多思考,多问个为什么

网友:
楼主这照片拍的,这是钻头吗?

网友(点评):
不是的吧,应该是钻头钻的孔

网友:
多加练习,没什么难的。

网友:
钻头本来就不好磨,最大的问题是在对称(本人体会)。如果做过车床磨过车刀的,那你已经会磨半个钻头了!不过还是买个专门磨钻头机最方便了!

网友:
LZ这个钻头没见过啊

网友B:
横刃磨得好不好,只会影响钻削的阻力(横刃越宽则阻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引起这么大振动的,有后角,前角,是否对称,材料等。看你的图片象是A3材料,拿个20钢试试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刃磨得好不好,只会影响钻削的阻力(横刃越宽则阻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引起这么大振动的,有后角,前角 ...

是的,这是退火轴承钢GCR15。 横刃是修磨过的。不过后角并不大,起钻时钻头有摆动 好像阻力很大(48的钻头),请教下横刃怎么磨好?还有摆动与横刃,对称有关吗?

网友(点评):
横刃修得不好,会直接影响对称的。在百度搜磨钻头视频有你想要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钻头都是买肯那的,拿来就用,从来不磨的,工人也没这个技能,修磨也是拿回厂家修,唉如果公司能够把钻头修磨这块自己搞,肯定能够一年节约很多钱

网友:
图片不是钻头吧?
应该找个师傅,口传心授,就能事半功倍

网友:
和横刃关系不大,主要是你两刃长度不一样且有刃差造成的,即使横刃不修也不会出现像楼主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
俺也不会...

网友(2013-08-14):
楼主拍的照片是工件,不是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钻头,怎么连刃口也没,楼上的说切削刃不对称,我怎么看不到哪里有刃口,只能看到一个顶尖

是孔   不是钻头   他表达的意思是钻头打出来的孔是多变形  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

网友:
同意5楼意见,而且要多练

网友:
这个是个细致活,正确的手势很重要,然后就是多加练习,多琢磨。

网友:
横下心,不行就重磨,到行为止,在看看别人的钻头啥呀,对照一下,对你可能有帮助

网友:
车刀跟钻头都是用时间和刀具喂出来的,磨得时候都心思着去磨,一点点的琢磨慢慢就会好了

网友:
膜钻头还是要有一点要领的

网友:
多看看师傅是怎么磨的,自己多练习

网友:
磨钻头并不难,首先了解钻头的结构也就是各项参数,然后是手磨姿势,多玩玩就好了。这是在工具磨上改制的台阶钻,钻尖部分是手磨的。

网友(2013-10-31):
自家研究一下群钻的钻型

网友:
修磨时,尽可能修磨短些,同时也尽量不让横刃的前角那么钝。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网上有教学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