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视图可以这么表达吗?

楼主(2013-07-12):
主视图左边的圆筒可以在俯视图上全剖吗?

网友:
每天一贴,上夜班?

网友:
我也等高人怎么说……………………

网友(点评):
一起等,也许那个孔在轴测图看不到。

网友:
你这个图,适合做阶梯剖,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还是选择几个剖视图的好,没看下面的等轴测图估计是没人知道你画的具体是什么。图是工程师和生产者之间的交流, 要尽量做到简洁明了,而不是含蓄或废话连篇。掌握这个规则还要考虑生产实际识图能力,尽量精简。

网友(点评):
因为水平有限,还不知道对不对。谢谢了!

网友:
反正表达全 怎么玩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还是选择几个剖视图的好,没看下面的等轴测图估计是没人知道你画的具体是什么。图是工程师和 ...

个人认为主视图的选择和零件的形状和图面的排布有关系:1,应该最大的反应零件的外轮廓;2,劲量避免虚线、剖面线;3,方便左视图或侧视图更好的表达。

网友:
看来夜猫子很多啊

网友:
剖视图主要就是为了表达零件图的意思,只要把意思全表达出来就行,不要求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