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锁紧技术

楼主(2013-07-13):
  前几天我发了一篇锥度测量的问题,引起了一些大侠的关注,可能有些人会很奇怪,怎么你的齿轮跟轴配合不用键销的?觉得不可思义。现在我来讲讲它的原理吧,你可能会觉得还有更不能理解的东西。

是这样的,我们安装的是凸轮轴齿轮,(前一贴已说了它们的配合是1:50的锥度)吊装齿轮放在凸轮轴颈上,装上压板压紧,将液压油从轴颈打入,让油通过油孔流向两配合的锥面,当油压建立到一定程度时就往外流,此时收紧压板,就可以使齿轮位移,位移到一定距离时,卸掉油压,这时齿轮已经死死的抱紧了轴上。液压可以把齿轮涨开,我当时也觉得奇怪,但确实是这样,而且力量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这里用得比较多,大的飞轮1.5M的小到水泵几十毫米的,都用锥度配合安装的。有一次不小心装坏过一个小齿轮(孔50MM左右的),因为齿轮小就不用液压的方式,采用的是加温齿轮的办法装的,当时需要拔下来,真是费老劲了,首先想到的是锹,敲,拉码器拉,它却文丝不动,最后加温齿轮,快速的往轴灌液氮才搞定。希望讲这篇东西对有用处的兄弟们有帮助(因为是德国的产品,在这里不便公开一些数据)。

网友A:
收紧压板,就可以使位移,位移到一定距离。

请问,能否透露下这个距离的数据。

---------------------------------------------- 7/13 11:24  补

网友(点评):
谢谢你,提供了详细资料。你的资料自动程度高一些,复杂一些。楼主说的只有油压胀锥孔,轴向移动靠手动移动或手动加力装置移动。

网友(点评):
要成功胀紧,锥孔和锥轴应该有大于HB30以上的硬度差。可能是锥孔硬度高,这点还值得推敲。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指导。锥度过盈配合还木有实际玩过,不了解,刚学习。

网友(点评):
SKF样本上有锥面轴承装配工具,有个液压套,做得很精巧

网友(点评):
感谢 fmdd 老师,俺去看看。

网友(点评):
SKF Drive-up Method Program 语言:英语 http://www.oiminfo.com/oim/setup.zip

网友(点评):
其实想想感觉也不是什么神话。r6的装配过盈量,算下来的装配最大压力(压强)也不过100多个兆帕。用油泵打压50Mpa后,剩下的过盈压力所能需要的压入力不会太大了也。加上,油还有润滑作用。

网友(点评):
回zerowing,它的装配压力不止100bar,而是超过1000bar

网友(点评):
回 飞翔LXZ zerowing 用的单位 (兆帕)Mpa 和您用的 bar 不同单位,两者相差10倍。

网友(点评):
我见过的是用100MPa的手动泵,后来定做的国产70MPa的,也可以用,压力足够了。

网友:
这个加工精度要求高点

网友:
这个东西国内有的,淘宝上就有,胀套,胀紧套,胀紧联结套

网友:
锥度配合应用很广泛,车床、铣床上都有应用。

网友(点评):
车床、铣床上是应用很广,但是请你注意:铣床上是有凸槽加以限位防止刀盘旋转的;在车床上,如果用主轴的5号锥度来定位花盘,然后在花盘上夹零件,请问你敢加工吗?车铣床上的锥度是不能传递这么大扭力的

网友(点评):
车铣床上的锥度是用来定心、换刀,以保证精度和互换性为主的,传递小扭力还行,大扭力靠平键。

网友(点评):
依靠过盈传递扭矩主要针对带有冲击载荷的工况

网友: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
这方面的知识还真的没接触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我听过日本的专门做的胀紧

网友B:
这种东西在重型机械上很常见,尤其是铁路机车这样对安全性高的东西都采用无键连接。

网友:
能传递多大的扭矩?

网友(点评):
图纸没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在重型机械上很常见,尤其是铁路机车这样对安全性高的东西都采用无键连接。

大侠高见,我以前就做过锥度的环赛规来检测大的齿轮锥孔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说实在的光知道画图,怎么测量还真想不出来

网友:
呵呵,很牛的工艺

网友:
锥度连接的精度比键槽高很多吧!!

网友(点评):
是的,它图纸要求很高的,全部精度在0.01MM以内

网友A:
无键连接
操作与计算之部分资料

圆锥面过盈联接装配示意图

圆锥面过盈联接轴向压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紧压板,就可以使位移,位移到一定距离。

请问,能否透露下这个距离的数据。

  大概在10MM左右,(仅作参考)这个要看大小,材料,精度,用途而定。我看你的结构太复杂了,不需要两个油泵的。我们的压板类似你图中的零件3,不要结构1.2.4,将油直接从轴6中打入,然后收紧3,则可以位移零件5

网友(点评):
感谢您,有实际数据俺就更方便校核资料上所述计算之实质性。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高见,我以前就做过锥度的环赛规来检测大的齿轮锥孔

锥度尺寸是按照产品要求设计的,检测角度和大头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键连接
操作与计算之部分资料

你好!这“无键连接”知识哪本书上有?

网友(点评):
网上找的材料,还在学习中。

网友D:
一般都是锥度的,我这里一般用1:15,平键不跟锥度;日本一般用1:10,平键跟锥度。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锥度的,我这里一般用1:15,平键不跟锥度;日本一般用1:10,平键跟锥度。

锥面配合的键槽通常用半圆键

网友:
柴油发动机上用的很多

网友:
液压联轴器,螺旋桨叶的压装锥度套合在我们船舶推进行业很常用

网友:
液压这块还没用过,类似结构是用过

网友:
立式钻床的钻头柄也是采用无键联接装配形式。

网友(点评):
不一样,输出的扭力不一样

网友(点评):
楼主认为那立式钻床的钻头柄也是采用无键联接装配就不是椎度锁紧技术了?

网友:
锥套涨紧,很好用的东东,米苏米的样本上有详细的兔子。装轴承、链轮、齿轮等拆装都很方便

网友:
这个加工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图纸要求全部在0.01MM以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收紧压板,就可以使位移,位移到一定距离。

请问,能否透露下这个距离的数据。

你的这种结构并没有什么科学的合理性,成功的案例已经在广泛应用,比如工程机械的液力变阻器,汽车自动挡等等。

网友(点评):
看不懂你说的意思。 先是 这种结构并没有什么科学的合理性 又说 成功的案例已经在广泛应用 迷糊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关注,我不了解汽车自动挡,这种结构科不科学,合不合理我不知道,不是我设计的,因为有些大侠问我这结构怎么没键槽我才发贴的。德国设计的,我还没这资格和能力去评论。

网友:
你的设计并不科学,这种结构已经在广泛应用了,比如工程机械的液力变阻器,汽车自动挡等等。非常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种结构并没有什么科学的合理性,成功的案例已经在广泛应用,比如工程机械的液力变阻器,汽车自动挡 ...

你直接用液力推动齿轮不合理

网友(点评):
请说说 科学又合理性 的方法

网友:
楼主图中的齿轮做的很漂亮啊。
我们公司十几年买的意大利设备全部采用英国finner 锥套 锁紧 齿轮或链轮,这样力量均衡,不存在键磨损的情况。
本人也特地研究了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我不是炫耀,这确实是德国生产的零件。可惜这东西报废了,要重新从德国买,还要空运,光零件费就要四千多欧圆,在国内的话,抛抛光就用了

网友(点评):
齿轮要求高,买老外的很正常,东西加运费四千多欧元价格还可以,原装零件比较保险点

网友:
来学习一下,对锥度理解不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紧压板,就可以使位移,位移到一定距离。

请问,能否透露下这个距离的数据。

请问大侠的图片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吗

网友(点评):
图片是在网络上找得,非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学习了!简单明了!

网友F:
无键轴套组合在很多重载荷高精密场合用的很多,因为它解决了高可靠性的同时也保证了可维修性。虽然制造费用较高,但是实际运行成本包括维修成本会降下来的。这种精品意识获得性价比提升的表现。

网友G:
楼主图片上的齿轮是自己工厂生产的?
从外观看起来就不错

网友:
每天在这都能学到新东西

网友:
传送带滚筒上用的也很多!

网友:
还可以这样的啊  厉害

网友:
了解涨紧套,但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键轴套组合在很多重载荷高精密场合用的很多,因为它解决了高可靠性的同时也保证了可维修性。虽然制造费用 ...

学习了!

网友:
锥度配的的定心无与论比。就是加工不方便。

网友(点评):
有设备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感谢分享,只是暂时不明白

网友:
学习了,利用液压使外涨内缩实现过盈配合

网友:
一些变速箱上就有,类似的装置

网友:
资料不错漫漫看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图片上的齿轮是自己工厂生产的?
从外观看起来就不错

  不是我们做的,德国制造的

网友:
我只是来长见识的。。 好多东西都没见过。只能来这坛子里看看。看帖子看回复。

网友:
传统装配,装配精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键轴套组合在很多重载荷高精密场合用的很多,因为它解决了高可靠性的同时也保证了可维修性。虽然制造费用 ...

  原来是识货之人

网友:
这个结构在很多地方都有使用

网友:
主要说的是无键连接,多点图,多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