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求助,打小孔

楼主(2013-07-13):
铝合金厚度6毫米,打1.1毫米直径的通孔,怎么做最容易?
用雕刻机做的,应选用什么刀,球头还是平底?
数量不多,但偶一窍不通,只会开机器。
拜托拜托

网友A:
1.1最好用硬质合金的,打通孔无所谓什么底啦,就一般的钻头吧,铝板不平就先预钻,在加工,不然钻头容易断,6倍经的钻深加工铝合金不酸很难加工啦

网友:
6倍径钻深,加工铝合金不是很难,用1.1的钻头吧,反正是通孔,铝板不平就预钻下,在加工完

网友:
用钻头吧,夹头要选择合适,如果不合适的话,钻头偏摆比较大,容易断钻头。主轴转速不能高了,3000-3500。进给速度0.2-0.4m/min。分两层钻。

网友:
四楼说的非常好

网友:
对呀!!直接用钻头打不就行了!!只是打孔时要小心点!!

网友:
小女子这三个字 很有杀伤力

网友:
这个不清楚,如果你说应该用什么切削液的话,我们就知道,(*^__^*) 嘻嘻……

网友:
好像早一輪有大俠說可以用醬油, 白醋之類的, 不過我未試過

网友:
有没精度要求.?没精度要求直接用钻头钻...

网友:
铝合金粘刀厉害,要冷却,没其他的加水也可以。

网友:
出来支持下楼主!!希望 尽早解决问题!!

网友:
我只是来看小女子的

网友:
18000转,含鈷钻头,进给能多快就多快,只要钻头不断。
自称小女子请贴张图,如果是人妖,那让我们这些大老爷们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最好用硬质合金的,打通孔无所谓什么底啦,就一般的钻头吧,铝板不平就先预钻,在加工,不然钻头容易断, ...

小心撞到!

楼主:
我就是用小给进,21000转速,平底铣刀,结果没做几个就断了。断里面拔不出来了
怎么办啊,是不是切削液没给好?

网友(点评):
含鈷是重点

网友(点评):
用钻头,铣刀很容易挂

网友:
大婶,用钻头比铣刀好

网友:
最好先打中心孔

网友:
楼主MM,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接刀,双面钻孔,钻头是硬质合金的,切削时需要加切削液。楼主有点没说清楚,没说孔的精度要求是多少?所以具体的工艺,我就不妄说了。以上是个人观点,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