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负载问题

楼主(2013-07-13):
请问Haas加工中心运行时,主轴负载load在15-30之间的倍率有没有问题啊,我发现其它机器只有5%左右-.-

网友A:
哈斯刚性比别的低啊 15-30正常 别在意

网友:
开粗时常20%,正常!

网友B:
哈斯的机床不了解,但一般加工中心负载在百分之50左右都没啥问题吧,你那百分之5机床是在运转中的吗?

网友:
这点负载问题不大,听声音,声音可以的话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斯的机床不了解,但一般加工中心负载在百分之50左右都没啥问题吧,你那百分之5机床是在运转中的吗?

嗯,在钻孔的时候就5%左右吧

楼主:
听声音感觉有点儿逛的意思,我问班长他说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斯刚性比别的低啊 15-30正常 别在意

嗯,谢谢(^_^)

网友:
没问题,我们深孔钻做大孔,主轴负载到80了一样干,有时候刀被卡住了报警,关机开机继续。。

网友:
这个和加工吃刀量、进给速度、或者主轴编码器皮带有点磨损…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