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两张图上是什么种类的钢材?

楼主(2013-07-13):
这两张图上是什么种类的钢材啊?C型钢和圆钢吗?还是扁钢?ASTM A106又是什么?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看图纸这是一个小管件
至于ASTM A106是美国标准的一种材料,与中国标准的20#钢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看图纸这是一个小管件
至于ASTM A106是美国标准的一种材料,与中国标准的20#钢类似

就是想请教一下,这是用什么材料加工的?前一张是U型钢吗,后面的是不是圆钢呢?

网友A:
晕死。。。
对于第一张图纸里的那个管件,准备好材料,车轴然后钻孔。具体工艺按照精度调整。
对于第二件,那是钣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
对于第一张图纸里的那个管件,准备好材料,车轴然后钻孔。具体工艺按照精度调整。
对于第二件 ...

额,小妹学的是非机械专业,刚入行,一窍不通,请大虾们多多海涵、、、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小妹学的是非机械专业,刚入行,一窍不通,请大虾们多多海涵、、、

再请教一下,图中的材料的规格要怎么表示啊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写材料规格?Φ25圆钢    ?   t=3板材?

网友B:
非机械的近来都速成入行,要独当一面了,学机械的何去何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机械的近来都速成入行,要独当一面了,学机械的何去何从?

就看你这个大岩石会不会被一个滚下来的小石子儿踢走喽。

撞上了,就看小石子儿碎掉呢,还是你被退走呢?

这个没有决定性的答案。

但如果你的根基结实了,雷劈都不怕。

滚下来的石子儿,一般都有“山坡”这个助力,而你缺的就是这个“山坡”。

我认识的很多专业工程师,也很注重给自己寻找这个“山坡”。

网友(点评):
嘿嘿,我也是小石子儿一个。。。

网友:
女生去搞技术,难能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