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中的全局干涉有什么作用,如果发现有干涉又该么办?

楼主(2013-07-13):
proe5.0中的全局干涉有什么作用,如果发现有干涉又该么办?

网友:
有什么作用?  你照着造出一台试运行,就一切都明白了。而且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怎么办?      车、切、铣、锉、磨。。。

网友:
检查设备运行时有没有零件干涉的情况。如果有,计算轨迹后修改零件再运行。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两位!!